螺母旋转带动滚珠丝杆(丝杆固定不转动)作上下直线运动如何设计?

楼主(2011-03-31):
本人想设计一个上升下降系统,滚珠丝杆的螺母旋转带动滚珠丝杆
作上下直线运动。丝杆上下运动吊起200kg~300KG的重物,行程1000mm,速度100mm/秒。
选丝杆多大,导程多少?5010的滚珠丝杆可以吗?电机要多大功率的?电机通过同步轮直接和螺母传动好,还是电机通过减速机再和螺母连接?(希望用普通电机+变频器控制,因为精度不高不必用到伺服电机)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高手的指点。
这样的设计合理吗,可行吗??

不好意思之前存在表达上的错误,新手上路希望各位见谅。

网友:
滚珠花键只买过日本的2手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的设计 能达到那样的效果吗

网友:
牛啊,滚珠丝杠自己做?买一条多方便

网友:
额。。。没看出你图纸中有“花键”的意思,难道我没看明白?

网友:
你要限制丝杆旋转,丝杆才能做升降运动

你要滚珠花键做导向机构么?直接买就是,不要自己设计

网友: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设计,感觉比较复杂,如果只是提升重物,链条或钢丝绳多好,而且你这样设计如果行程较大的话会使丝杠很长的

网友:
而且你的花键的多长啊,加工难度也是一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需要,客户不允许钢丝和链条

网友:
不一定花键导向的,导轨一样可以,与轴承座相连就行

网友:
搬板凳上课。学习了。。。。

网友C:
买南京的吧,国产算不错的了,自己做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南京的吧,国产算不错的了,自己做难啊!

南京什么公司的?? 什么牌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南京工艺装备
百度一下,应该有网址。

网友:
路过,顶贴,拿分,走人。

网友:
你这个应该很普通的设计了,最好发个电子档的喽,都看不到你旁边的结构,还有啊,你打算用几根?

网友:
为什么要螺母旋转,丝杠不动?螺母旋转比丝杠旋转的结构复杂多了。5010的丝杠提升300Kg的东西没问题,其实40的就够了。丝杠用轧制的就可以了,南京工艺的现在价格可不便宜。电机22Nm的就差不多了,如果用普通电机的话,要带减速器。

网友:
滚珠花键丝杆的摩擦力很大,除非结构上限制,最好不要用。

网友:
你这需要中间停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