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地区加工件求报价(图纸已更新)

楼主(2011-03-31):
名称:轴
数量:1
联系电话:13812187061
注明:这是第一件,另外还有两个焊接件明天贴图,精度没什么大的要求,东西也不多,普通的床子即可加工,距离无锡惠山区玉祁镇近的加工企业请联系报价,谢谢。

图纸已更新

网友:
无锡梅园这里是否考虑?若可以我认识一个加工的小厂,这个干没问题,焊接件也没问题,大的钢架及大的要求真空气密性的箱体都经常干。若可以联系:13961845262,葛江

游客

网友:
键槽段轴的表面粗糙度也要1.6?配轴承吗?若配齿轮链轮啥个的3.2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兄弟,梅园的稍微远了点,
图中1.6的粗糙度稍微高了一些,是两个轴承和一个内孔的配合面,预计加工单位是做不到的,只是用来引起重视

网友:
1.6的话上磨床没有问题的啊,车过后留磨量上磨床,完全可以做到的,另外,梅园离玉祁也不远啊,公交也就1个多小时而已,其实无锡本身也不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不用磨都没关系
我这边离梅园大概35分钟车程,我又没汽车,异常不方便啊

网友:
那附近就没加工厂吗?就这么一个零件,基本上大厂都不愿意做,我认识这个机加工焊接都可以,一步到位了呵呵。就一个零件跑两趟也不麻烦,也不是天天跑

网友B:
槽 2个没有宽度公差

最大直径40  如果改为38 可节省大量材料和加工时间

轴最好不用A3

网友B:
按照你图 材料 6.6公斤
材料费约40
加工费  单件生产 按3个小时的工时   100元

最多150  多一分钱就不给他做了

网友:
300多长 保证g7  必须上磨床  以上报价作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 2个没有宽度公差

最大直径40  如果改为38 可节省大量材料和加工时间

哈哈,龙九到底是经验丰富,赞同你的意见,我前天想到的,后来睡了一觉就忘了,马上改成38

网友(点评):
改了轴别忘记改孔,龙九无法承担此重大责任,

网友:
这么大,没玩过,偶最大就玩过25mm的轴了

网友(点评):
狼哥,太谦虚了,不是

网友:
进来学习的.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C:
楼主此轴有几处标注有不妥之处
1、尺寸封闭
2、左端铣键槽长318.7这一处是否全部要求粗糙度1.6,这样的要求加工工时及工价就都上去了
3、基准还少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狼哥玩的那是精密件,俺这个么,大路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此轴有几处标注有不妥之处
1、尺寸封闭
2、左端铣键槽长318.7这一处是否全部要求粗糙度1.6,这样的要 ...

兄弟说的太对了,
1.按照尺寸链的原则来说的确不能封闭,仔细看了下,原来是中间的尺寸顺手多标注了一个,去除;
2.键槽长度已经改了,1.6的粗糙度是按照轴承及配合面来定的,估计差一点也没问题,;
3.基准中心线应该是两端轴承配合面的中心线,但是右端我用PROE工程图怎么也搞不出来,就用一个凑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318.7这段太长,你可只在轴承配合面这一段加1.6的要求,另个不需要配合的长度可以车个台阶。

网友:
这个工程图是用SW出的么,很漂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原先配合段比较长,所以没弄台阶,后来设计改了,就搞了个台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槽 2个没有宽度公差

最大直径40  如果改为38 可节省大量材料和加工时间

呵呵,龙九真是经验丰富啊!佩服!
另外问一下,最大直径改为38,可以节约大量材料和加工时间? 如果再改小一些,比如说35,岂不是可以节约更多的材料和加工时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40就需要用直径45的棒料
很有可能不好买,会按照直径50报价的
材料 工时 浪费都很大

38只需要用40的料加工
余量不大,比较经济
35 你还是要用40圆钢加工,工时消耗还大
不如做直径38 强度还好,加工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PROE出的,比较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PROE出的,比较累

为什么觉得用PROE出的就比较累,难道用SW出的就不累了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图 材料 6.6公斤
材料费约40
加工费  单件生产 按3个小时的工时   100元

按照图纸,材料的重量是
3.14X0.02X0.02(半径)X0.52(长度)X7.85X1000(KG/M3,钢材的密度)=5.13KG
或者根据公式计算
0.006165X40X40(每米圆钢的重量)X0.52=5.13KG

和你计算的6.6KG不一样啊?能告诉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另外,材料费40,40/6.6=6.1元/KG, 折算为6100RMB/吨,这是什么钢材啊?

3小时的工时,100元,按照图纸,这3小时,包括车和磨加工,车和磨的工时费是一样的吗?有机加工的工时费参考报价吗?

网友(点评):
6.6公斤是按直径50,有说明, 材料费40左右,是估算, 100块 不包括磨 后面老纳有注明,你没看吗?小娃娃,把该看的看清爽些OK?

网友(点评):
工件长520 你下料520 哪个师傅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工单位是做不到的,只是用来引起重视
你那个键槽,对称度0.012,要求很高呀,也是标标引起重视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按照标准,键槽应该达到这样的精度,实际估计达不到,但是标注的话应符合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兄弟,梅园的稍微远了点,

如果只是部分位置要求有轴承位,其他地方可以再小0.2mm左右,下图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已经改掉了

网友:
画图的时候从设计的角度出发,装夹效果考虑了吗?
有些尺寸看不懂,,再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你那那同轴度好像前面少个直径符号吧!
把你那焊接件也上来看看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图 材料 6.6公斤
材料费约40
加工费  单件生产 按3个小时的工时   100元

龙九太抠门了。单件的话起码要200,嘿嘿。

堰桥这里有不少小加工厂单位,楼主要不要来看看,表面精车就够了吧?

网友(点评):
50块的茶水费 也说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龙九太抠门了。单件的话起码要200,嘿嘿。

精车绝对够了,
要不先跟你碰个头?

网友:
惠山.请问一下量有多大?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刚看到数量是一个.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做吗?

网友:
外加工的可以直接找,玉祁那边这种单位也很多啊,虽说这边有很多,但我还真不是很熟

网友(2012-06-18):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学懂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