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材料耐磨性的都有哪些因素?

楼主(2011-03-31):
影响材料耐磨性的都有哪些因素?恭听各位指教

网友:
需要关注的因素:
1.母材的性质及状态;
2.使用环境及其工况;
3.承受的载荷大小。
决定耐磨性的因素
1.硬度;
2.化学成分和微观组织;
3.各种耐磨试验的比对。(可以根据磨损试验机通过实验研究,为实际选材提供依据)
举例: MLS-225型湿式橡胶轮磨损试验机    MLD-100型磨料磨损试验机
影响材料耐磨性的因素很多,也比较复杂,要全面掌握也不现实,通过工作环境,温度等外界因素选材是非常必要的。

楼主(2011-05-14):
谢谢,
这个问题很大,现在心里有点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