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沟槽怎么加工,刀具如何设计?

楼主(2011-03-31):
求高手帮忙,请教指导。

网友:
上长杆镗刀呗

网友:
镗的话
用白钢条磨成切槽刀就行了

网友:
镗刀杆上白钢刀头

楼主:
长刀杆刚性不好,刀片容易断的

网友:
成形切槽刀,附带槽口倒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刀杆,尽量粗,加锯片铣刀。

网友:
刀杆尽量粗,白钢条磨成切槽刀

楼主:
谢了!哥们,接触加工行业时间短,多谢指点,还有好的点子吗

网友:
一把槽刀,一把内螺纹。

网友:
还可以用片铣刀开槽,不过要做一个工装。

网友:
学习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