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运动的力怎么转为扭矩?

楼主(2011-03-31):
如图所示,这只是个简图,数据可能是现实不符,只是想知道这样的转换方法!是通过角速度吗??

网友:
齿轮齿条,曲柄滑块可以将直线转化成旋转,图中的理论上应该可以,但要防止自锁

网友:
T=J*β(J转动惯量,β角加速度)

网友:
滚珠丝杠为滚动摩擦,传递效率高,具有可逆性,可以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也可将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T=FL/2л(T=12000*0.015/2*3.14=28.66Nm) 这是不计传递效率理论值  应再乘上传递效率

网友:
这个可能对你有用
右键点击图片另存即可,无需下载

HDR
不错的东东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要问转换的物理学原理,还是转换的计算方法?
物理学原理:通过丝杠螺母副的螺旋结构,即螺纹原理,类似斜面的原理
计算方法:1. 牛顿第二定律:丝杠驱动力F - 负载重量 = 负载重量 * 负载加速度
                  2.功能原理:丝杠转一圈所作的功 = 负载移动一个螺距所作的功
                                      丝杠扭矩 * 丝杠角速度 = (丝杠驱动力F - 负载重量)* 螺距

网友:
人贵于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2012-08-10):
滚珠丝杠机构应该可以实现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的相互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