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搞的图,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03-31):
美国人搞的图,在内控900深处,有一个与轴线平行的沟,采用什么方法加工,沟的位置太深,沟又很小,帮忙了高手。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用电火花的....

网友:
要求这么高的沟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整体零件太长1700.还有位置太深,位置不好控制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我想不出来,除了电火花,这个槽派什么用处得先搞明白

楼主:
不知道,美国鬼子的........

网友:
你这个得设计一个专用的铣头夹持片铣刀来加工。

网友:
图示不完成,另一侧什么样,剖面也没有具体说明
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好像和我想的有点一样,但设计不出来,能说具体些吗

网友:
米国人的图纸不人德国人的详细.

网友:
小槽的左上方好像有一个垂直的孔,不知有多大。可借助这个孔,做个刀杆,干头上装一个勾刀(自作),工件夹在镗床上,把小槽一点一点拉出来。

楼主:
孔的尺寸为25mm,距离沟槽50mm,好像不行吧,这个想法挺好,

网友:
做一个直径18的刀杆,在刀杆外面相对里面的槽做个制子,作为标记。刀杆相对工件的的轴向行程可有5-6毫米。可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参考一下角磨机的传动机构。

网友:
应该是圆弧倒角吧,那只能从外面反尺寸了。

网友:
更正一下,角磨机应为割磨机,重庆话角和割是一个发音,哈哈....

网友:
本想说电火花的,但是一般电火花行程不够900.不知道右边还有多长,短的话可以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
插?
报|Archiver|中国机械社区 ( 京ICP备10217105号,京ICP证050210号 )

GMT+8, 2011-4-7 12:58

楼主(2011-05-13):
回复 网友C:

如果能加工的,是批量的。你能设计刀具和机床吗

网友:
以136.017圆定位导向,在此圆上镶一个与沟槽形状一样的小块,轴向移动冷挤压出。

网友:
这个好搞 用50的圆棒制作一个刀具 刀头焊接合金焊 接伸进去就可以了 我以前做过类似

网友:
同意五民的说法  图纸不明确  不好说   通槽的话用拉削还是可以的

网友:
要求这么高的沟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赞成。。。

网友:
你好,我也支持电脉冲加工,不知道谁还有更好的办法没?

网友:
可以在数控铣(加工中心)上,利用片(切槽)铣刀,圆周插补铣该槽。

网友:
这图看不明白啊,学习中。

网友(2020-02-03):
楼主怎么搞好的?

网友(2020-03-26):
好难搞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