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6.0 MSComm控件串口通信发送循环

楼主(2011-03-31):
项目需要用MSComm控件实现射频设备与PC的串口通信。先说一下设备发送命令后会返回的相应的数据:

当发送命令"H!i"时,为寻找芯片。
当设备连接正确又无芯片在感应区时,设备循环返回:0630 和 1537
当设备当设备连接正确而芯片又在感应区时,设备返回0630,稍有停顿,继续返回4831+其他信息

当芯片在感应区时,发送命令“R00000016U”,读取芯片前十六字节数据
没有错误时,设备返回:0630
此时,发送命令“STX”,或十六进制命令“02”
设备返回前十六字节数据

之后继续发送命令“H!i”,寻找下一个芯片
--------------------------------------------------------------------
项目用MSComm进行串口通信
需要将上述几条命令循环起来。我用的是比较MSComm1.Input是否为争取的返回值“4831”和“0630”。
用了三个timer来控制三条命令“H!i”、“R00000016U”和“STX”的发送。把发送命令都放在了timer_timer下。
但是这样的话,就用到了三个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系统报错,“发现二义性名称”。意思应该是不能重复定义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吧?
----------------------------------------------------------------------------
其实程序说简单些就是:
发送命令—>从数据返回区判定->发送命令->数据返回区判定->再发送命令->接收数据
这个循环要怎么实现呢?
先谢谢各位!

--------------------------------------------------------------------
下面是循环部分的代码。系统报错
Private Sub cmdStart_click()
    Timer1.Enabled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先清空缓存
   sendbuffer = "H!i"
   MSComm1.Output = sendbuffer
End Sub
'结束
Private Sub cmdStop_click()
    Timer1.Enabled = False
    Timer2.Enabled = False
    Timer3.Enabled = False
End Sub

'接收数据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inbyte() As Byte
    Dim revbuffer As String
    Dim a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如果有CT在感应区

        Case comEvReceive
            inbyte = MSComm1.Input
            For i = LBound(inbyte) To UBound(inbyte)            '返回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revbuffer = revbuffer + Hex(inbyte(i))
            Next i
            txtHex.Text = revbuffer
            If Mid(revbuffer, 1, 6) = "480310" Then
                Timer1.Enabled = False
                Timer1.Enabled = True
            End If
        End Select
        Case comEvSend
    End Select
Private Sub timer2_timer()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先清空缓存
        sendbuffer = "R00000016U"
        MSComm1.Output = sendbuffer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inbyte = MSComm1.Input
        For i = LBound(inbyte) To UBound(inbyte)            '返回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revbuffer = revbuffer + Hex(inbyte(i))
        Next i
        txtHex.Text = revbuffer
        If Mid(revbuffer, 1, 4) = "6030" Then
            Timer2.Enabled = False
            Timer3.Enabled = True
        End If
        Case comEvSend
    End Select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3_timer()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先清空缓存
    sendbuffer = "STX"
    MSComm1.Output = sendbuffer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inbyte = MSComm1.Input
            For i = LBound(inbyte) To UBound(inbyte)            '返回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revbuffer = revbuffer + Hex(inbyte(i))
            Next i
            txtHex.Text = revbuffer
            Case comEvSend
    End Select
End Sub

网友:
这个问题感觉不难,但你描述的有些乱,让人看不明白。
我也用Vb编过一些东西,欢迎交流。

网友(点评):
前辈好像是韩剧里面的称呼啊,鄙人愧不敢当……

网友(点评):
难道大侠在博学天下有号? 方便帮俺下个标准不?先谢了

网友(点评):
g了一下“博学天下”,还真有这个论坛,看来不是大侠取笑在下了。鄙人以前为了画图偷懒,就学了下编程,后来贸贸然想转行程序员,没成功,但兴趣一直不减,见笑了。

网友(点评):
呵呵,是这样的,在那坛子里有个ID和大侠的邮箱居然一样,故有此猜测。那坛子现在注册要邀请码,而且居然有人卖ID,可见比较抢手,俺还是头次见非“黄”网站这样搞的。 编程,俺多年不上手了。

网友(点评):
只是,直接拿源码来问,比较浪费人时间。最好是拿流程来问,流程没问题才考虑语法的问题。

网友:
不知解决的如何了?三个Timer确实很混乱。

网友(点评):
大侠博学啊,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快了。
设备通信协议我没看清,这个设备的通信不用timer。

楼主(2011-08-15):
后来发现其实这个通信程序的关键在于要弄清收发信息的格式,也就是MSComm初始设置时,是二进制还是文本。这个很重要,否则通信会出错。

网友(2012-11-15):
让我想起了,我毕业论文就搞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