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线度,EXCEL计算版

楼主(2011-03-31):
用EXCEL来计算直线度!谁会做个 !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难,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计算直线度?你已知的条件有哪些嘛?就这样一个题,什么都没有你让大家怎么回答呢?

数字气动量仪 www.aq17.cn 精密,快速测量形位公差

网友(2011-05-31):
好像这样没什么实用价值,不知楼主要做什么,我来尝试一下

网友(2011-10-10):
请看图片你所说的是不是你在EXCEL里面输入水平仪或者自准直仪读数后就会自动算出直线度及相对应的曲线图的这种呢?如果是的话可以联系我QQ635404803注明直线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