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钻孔自动化

楼主(2011-03-31):
请朋友们挤点时间关注一下吧!

网友:
可以做简单的专机,来钻孔!

楼主:
能不能利用现有的设备,普车钻孔来实现!

网友(2011-06-08):
在车床上转好中心孔,然后用自动钻床开孔,再用铰刀铰孔,大概可以控制在0.02

网友:
给楼主两个仪表车床改装的范例。用气缸就可以了。供你参考。

网友:
学习学习!!!好的话自己可以改装了!!!

楼主:
谢谢枫桥大哥,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利用汽缸来实现自动化控制的?

请你解释一下好吗?传感器方面的知识?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个台转,再做一个工装,来进行改进,产品单一我想这个不难,加个数控系统,气动装夹。原来我搞过一个

楼主:
谢谢8楼!。。。。。。。。有所收获啦!

网友A:
进来学习一下,自动打孔不难,装个气缸,感应器,控制阀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学习一下,自动打孔不难,装个气缸,感应器,控制阀就OK了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最好有个简图!

网友:
D:\My Documents\未命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网友(点评):
改装的 不错 你这个是做铜件套丝的吧 要多少钱一台啊

网友:
就如8楼的 该个专机吧  我们这边用的不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看明白了!

网友:
改造一下锯床,先钻孔后下料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