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窗户切换有快捷键吗?

楼主(2011-03-31):
我都是点窗口菜单,一个个点的,图开的多了切换好麻烦啊

网友:
ctrl+F6,软件内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果然好用!

网友:
ctrl tab / ctrl f6  都可以

网友:
ctrl tab  更好点,顺手!

网友:
用2楼、3 楼的方法在打开二个窗口时是可行的,但在打开三个窗口以上时就略显麻烦,因为你不能直接准确地打开你想要打开的窗口。建议多窗口时用“Alt+w”,打开窗口下拉菜单,再用数字键选择。

网友:
弄个Win7,还可以预览窗口

网友:
学习了,用了几年CAD了还不知道转换窗口怎么用,谢谢楼上各位。
ctrl tab / ctrl f6/Alt+w。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谢谢前辈们

网友:
ctrl+TAB 方便实用

网友:
借此机会,我想请教一下,窗口多了怎么用快捷键关闭呢,全部关闭和个只关闭其中几个,怎么用快捷键实现呢?

网友:
一直都是用 ctrl+TAB

网友(2011-05-03):
回复 网友B:

好用好用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