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旋转控标角度

楼主(2011-03-31):
SW想旋转实体(按一定角度)点了实体调出旋转控标可以任意旋转,也可以看到要旋转的角度,但我想输入角度如:19.665度,却没办法输入,望高手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
是这个旋转实体吗,不是可以设置角度吗??

网友: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原来是旋转实体 我搞错了!!!!!!!!!!!!!!

网友:
SW很好用的,但做参数化设计有点困难,像渐开线齿轮设计用pro/e还是很好做的,呵呵。

网友(2014-08-28):
你们说的全牛头不对马嘴,人家问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