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一个流量计,流量计数值波动异常!

楼主(2011-04-01):
新买一个流量计,装好后发现如下问题:
1、数值不稳定,在3L/min—5L/min之间跳动,调节节流阀也不管用;
2、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值,频率值减小,流量值反而增大。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纠结中。。。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社友你在提问题时最好把问题介绍清楚。比如你的流量计是指针式的还是数显式的,变频器用来控制什么。。。。

你的如果是数显流量计,可能与你的变频器公地了,估计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干扰了流量计。

网友:
3L/min—5L/min?同意楼上的,是指针式的还是数显式的?
数显式的话,又是新买的,就看看接线和设置对不对,都对的话,说明你要和厂方联系,马上换,说明不稳定.
指针式看看安装的地方稳定发

网友:
可能和你流量计的量程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查清楚,是量程的问题。具体工作方式是这样的:变频器用来控制水泵的电机转速,进而控制系统里的水流量。流量计通过A/D转换模块转换为数字量并在触摸屏上显示。感谢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和流量计的量程有关系,但是我在系统里加了一个节流阀控制,还是不管用,还要去查一下具体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椭圆齿轮流量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电流式涡轮流量计

网友:
是否离管路三通或弯头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