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什么连接件可以使两个轴独立运转啊?

楼主(2011-04-01):
题目可能说的不是太清楚,是这样,我最近设计一个设备,其中需要这样一个原理,类似于电磁离合器的原理,A轴和B轴是联在一起的,当我只要A转的时候B不转,然后再让AB一起转,由于我设计的设备工作环境很恶劣,可能不适合用电磁离合器,请问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满足这样的设计要求?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一样的,我的要求是实现像电磁离合器那样,当不通电时候,A转,B不跟着转,通电以后AB能够一起转动,是想达到这么个原理

网友:
双向楔块超越离合器

网友:
这样看来是少不了离合动作,电磁不行,看看其他动作的离合是否可行。选用合适的离合器,再增加一个离合的外力机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超越离合器.

网友:
补充下吧 还是不清楚

网友:
搬板凳上课。学习了。。。。

网友:
液力离合器

网友:
棘轮机构应该肯定有的,如果说不通 电的情况下也转的话,是不是要用气动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