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轴承脱出,求助

楼主(2011-04-01):
如图所示,是轴连轴承的装配简图。使用过程中偶发轴承从轴孔中窜出的现象。
       我考虑:将轴承孔座钻2处小孔,同时将轴承外圈及座孔加工出宽度大约2.5的环形槽。之后从小孔注射某种物质(如胶或塑),其冷凝或固化后,在80℃的环境温度下,轴承窜动时,能够产生一定的剪切力(初设目标值为1T)。
       目前,国外产品有类似的工艺应用,初步判定是胶类物质,而非注塑(注塑工艺复杂一些,且狭缝中流动填充的效果差)。这种填充介质应该用什么材料?请高手指点一二。

    通常采用的调整过盈量、设置孔用挡圈或轴肩等方法请不必累述。
    gs0424@gates.com

网友(点评):
大量应用可请胶粘剂公司专配,个别使用可到销售商店查看说明书...

网友(点评):
注塑是热塑性材料,应当用常态液体固化得到的热固性材料。

网友(点评):
心结也没有看懂帖子。楼主需要的不是胶水。

网友:
氯丁橡胶

网友:
支持,采用销子固定行吗?。。。。。。。。。。。。。。。

网友:
这种轴承一般都有注油孔。可以考虑在轴承座相应的位置钻孔攻丝。然后旋入铜螺钉或者尼龙螺钉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销子、顶定螺钉、弹性钢丝等轴承防窜方案,目前有部分厂商在使用。但其缺点是无法实现轴承与轴承座的“无间隙”连接,即轴承受到轴向力时,必须进行一个小距离的移动后,止住,此时销子或紧定螺钉才起作用。而这个“小距离的移动”时我们所不希望的,我的解释不知zhouxwell 是否能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轴承叫轴连轴承,通常没有注油孔,“一次注脂,终生使用”。
    顶丝不是我所讨论的方向。
我的目的是对过盈装配的轴承再施加一个较大的轴向防脱处阻力
       方案是注入某种物质,固化后,温度80度时测试。

我试过509双组份胶,并尝试添加了某些添加物,但缺点是不耐高温各位高手有好的方案及工艺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氯丁橡胶?需要硫化或加热工序吗?如何注入?请详解!

楼主:
怎么没有解决方法吗?此案可能超出了一般机械的范畴,算是纵向学科吧。应该请化工类专家出手吧!
此方案不光在轴承的安装,任何类似设计都有借鉴作用的,尤其像汽车行业的批量生产。
期盼行家不吝赐教。

网友:
轴向有多大力?

网友(点评):
读帖不仔细,没见“初设目标值为1T”?

网友:
2丝左右过盈配合,装配时加厌氧胶,除非你用乙炔气烤,2T的力肯定不会串动

sgd
这个轴连轴承是汽车发动机水泵用的,当前普遍采用的方法就是:较大的过盈量+厌氧胶,产生大约2吨的拉力。但随着产品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个别产品来说这种工艺已经满足不了要求了。所以,就]如题所述。

网友:
钻孔攻丝,用螺丝固定。

网友:
在挡圈、螺钉上蘸胶固定,都怕有窜动,说明要求很高,我看要专业的胶类公司咨询了。

网友:
硅橡胶比氯丁橡胶更耐高温,可耐200多度,且不易老化,至于这个场合能不能用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双组份的胶去完成。
所谓双组份,即胶的初始状态是两种液体,混合后经过一定时间才变成固体。
楼主所给示意图,有注入口和排气口,选原液混合后粘度不大的胶,料液可以方便以压力注入方式进入环形槽。固化后成为环形构件,以圆环截面承受负载。
按楼主给出的工件尺寸,这两种材料的强度足够了。

网友:
工件干净是必须的,在孔壳里车槽(小于5nm的合理间隙),压力注入胶水粘接

楼主图示结构肯定是不行的,
1填充物如何与金属牢固粘接
2靠填充物自身硬度承受切向力

网友(点评):
1、注入材料不需要与金属粘结。 2、注入材料固化后成为环形构件,以截面承受剪力。

网友:
学习啦,知识又纵向延伸了一点,谢谢楼主提供的学习机会!

网友:
看到直线超短轴承防止轴向窜动一般用的是止动片,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结构和这个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请问是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
这种轴承内圈直接是轴,外圈一般都带止推槽,比较简单,有滚针和滚珠混搭的以防止脱出(图1),大部分全用滚珠(图2)的即可。

楼主的不妨试试混搭的。

采用外圈钻孔的话估计会影响轴承寿命、动平衡精度的,别失去太多哦。

轴向力1T应该不采用这种轴承安装方式吧?

网友(点评):
看帖不仔细。楼主要求的是不用止退圈而阻止轴承外圈移动,无需在外圈钻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轴承叫轴连轴承,通常没有注油孔,“一次注脂,终生使用”。

楼主发的那张图,其下的注孔干嘛使的呀?

,“一次注脂,终生使用”。

网友(点评):
“一次注脂,终生使用”,应当是指轴承本身的润滑方式,与楼主的问题无关。

网友(点评):
向环形槽内注胶,当然要有注入口,也必须要有排气口。

网友(点评):
其实润滑油脂可以装配时注入,不用装配完用孔后注吧?难道是为了使用中进灰用的?外圈是要和其它部件配合使用的吧? 不懂啊,外行了,见笑。。

网友(点评):
轴承带密封,出厂时已经注入润滑脂。 请仔细看一楼的图,上下的孔只与轴承外圈与安装孔之间的环形漕相通,和轴承其他部位无关。

网友:
我见过这东西,是汽车水泵上的,江苏常州那边做的很多,那个老板说是给宝马车配的,他买我们的机床来车轴承套和轴。我见过的里面是有黑的像塑料的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点评):
现有成熟工艺。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低熔点合金,我在百度上看了看,有在92℃熔化的合金。
低熔点合金,是指熔点低于232℃(Sn的熔点)的易熔合金;通常由Bi、Sn、Pb、In等低熔点金属元素组成。低熔点合金常被广泛地用做焊料,以及电器、蒸汽、消防、火灾报警等装置中的保险丝、熔断器等热敏组件,是一类颇具发展潜力的低熔点合金新型材料。
低熔点合金包括   47℃低熔点合金   50℃低熔点合金   55℃低熔点合金   60℃低熔点合金   70℃低熔点合金   92℃低熔点合金   120℃低熔点合金   138℃低熔点合金   180℃低熔点合金
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点评):
用易熔合金的方法与下面用热熔胶的方法,从原理上没有理由说不行。但从成本和工艺考虑,就不得不放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微小移动是指的轴承的大径、小径、滚珠之间的间隙吗?轴承轴向微小移动应该是轴承固有特性吧?我也是菜鸟级别的,了解不太多

网友(点评):
没有注意到楼主在5楼的说明有“轴承与轴承座的“无间隙”连接"之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销子、顶定螺钉、弹性钢丝等轴承防窜方案,目前有部分厂商在使用。但其缺点是无法实 ...

你要求目标值是1T-2T,1T-2T的纯轴向力之下,这个轴承还能用吗?不知道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如果外圈实在不能加工,而必须是通轴的连接方法,而且你希望是一体。
用强力固持胶可以,或者试试高强度螺纹锁固胶。

如果还不行,就采用粘接的方式,就是想害怕大侠说的双组份胶之类的,把两者粘接起来。
关键是你要向胶厂家说明你要的是粘接金属-金属的AB胶,固化时间多少分钟(给你预留装配时间,这时可以选间隙配合了)

而且要选大品牌的,人家齿轮都能粘的住,何况1-2T力,只是导致你产生过大轴向力的原因不排除,轴承在1T-2T的纯轴向力之下还是要损坏。

网友:
哥俩好。工作温度100度以内问题没有

网友:
感觉还是采用定位销子比较稳妥。

网友:
简单,采用180度PU热熔胶填充,将轴承加热到200度左右填充,冷却后很硬,能承受载荷,当温度达到80度左右时,它会软化,1吨的剪力可将其切断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一两酒大侠还是误解了楼主帖子的要求和我的回复。
楼主在11楼的点评里和孤月燎社友在22楼里已经说清楚,这个轴承是”发动机水泵用的“。
楼主在11楼的点评中还说请楚,“当前普遍采用的方法就是:较大的过盈量+厌氧胶,产生大约2吨的拉力。但随着产品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个别产品来说这种工艺已经满足不了要求了”。
应该是楼主从破解别人的产品看到一种对于他而言的新工艺。在破解的工件中发现了一个卡在轴承安装孔和轴承外圈之间一个密闭空间内,似乎是塑料制作的一个圈,然而不知道如何制作出这个圈,多次试验均不得其法,这才有了这个帖子。
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明了的问题,只是不知道为何会有了各种回答出来。
这其实已经是个现成的、成熟的工艺,只不过是楼主不知道,帖子中给出其它回答的社友也不知道而已。
我在15楼的回复是正解,无需置疑。

sgd
害怕伏枥的解答是“正解”。只是所选双组份胶应该用什么牌号?哪个品牌的?之前我还试过聚氨酯漆,但是其缺点是受热变软。在此期待最综答案的揭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一两酒大侠还是误解了楼主帖子的要求和我的回复。

害怕大侠,并未置疑你的方案。
只是个人看法。
我只是觉得,2T的纯轴向力加到这个轴承上,轴承应该承受不了,所以要求轴向如何牢固也许没有意义。
二是楼主所谓国外的开槽,注射粘胶的方案,在我看来过于麻烦,直接用金属-金属的AB胶粘接就可以,无须加工,非常简单,鄙人用过,效果很好,那是200T力的场合。
没有必要一定要跟所谓国外的方案走,看疗效。

网友:
能否考虑一下环氧树脂。

网友(2011-11-02):
呵呵,看了这么多。总而言之,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