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中的沟槽如何加工才能提高效率?

楼主(2011-04-01):
      最近公司的一个阀体产品在加工沟槽时遇到了困难,如图所示,现在我们用车刀硬抠的方式加工,效率极低,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才能提高加工效率,另外可不可以采用非标刀具。
请不吝赐教,再谢。

网友:
贴张图片吧。

网友:
请把那图贴到上面来看多方便呀。下载看图要扣分儿的,原本分儿就少。嗯,那什么。。。。。。。

网友:
没有,看不到。。。没有威望了

网友:
我来贡献一下,端面槽刀可以车,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深的,你跟卖刀具的确认一下,不然只有买非标的了

网友:
先车出直径33深15的沉孔,再用端面槽刀车4mm的槽,端面槽刀与刀具生产厂家商量定作。

网友(2012-05-10):
我来给你出个刀具方案,彻底解决的你问题
这个槽是个很经典避开式刀具
我们经常做
也可以推荐使用断面切槽刀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