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里面两位两通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

楼主(2011-04-01):
各位大侠:
                   每日工作辛苦了,小弟想请教:
电磁阀里面两位两通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一个接气源,一个接需运动的设备,那回流的气怎么排除,能不能用在双作用气缸上呀,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两位两通电磁阀只能实现对气路的通断,不适合应用于双作用缸。控制双作用缸要使用两位五通阀或三位五通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了解了,非常谢谢我在飞大侠。

网友(2011-05-18):
if have more study knowledge about electrial

网友:
解释的很到位,谢谢了

网友:
专门来学习一下。。。。。

网友:
请问在液压传动上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1-07-02):
两位两通只是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双作用气缸一般都用五口两位电磁阀控制,分别有两个工作口和排气口

网友:
实际就是一个开关,就负责通和断

网友:
它就是起一个换路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