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x120x4MM厚的薄钢板,平面度0.02,平行度0.05,见图请教

楼主(2011-04-01):
请教个问题,图中的平面度0.02,平行度0.05怎么能保证?高手们给个加以,试验了好多次斗不行,急!!!

楼主:
高手们,请教啊,我这是这样做的,先上加工中心  铣面、钻孔,完了在磨床上磨,用台钳夹着几乎都没有夹的状态,磨出来还是不行!

网友: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2丝和5丝都保证不了,还是仅仅5丝无法做到
平面度2丝肯定好保证,不然就是磨的工艺出了问题,我觉得不应该用台钳夹持,要用导磁块固定在已经铣好的面,再磨B面
这样2丝肯定好保证,5丝能不能保证跟你原来铣的那面平面度有关,如果本来洗面已经超出5丝平面度了,平行度永远无法保证啊
如果洗面平面度好,这样做下来,我觉得应该能OK

网友:
估计不行,建议楼主用电磁吸盘试试看,把握不大

网友:
只利用磨床电磁吸盘的话,你只能把活放在磁台边缘,但是砂轮出磁台范围有限的
用导磁块把活吸再磁台中间便于加工,本人这么理解,仅供楼主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吸着磨出来会变形,磨的时候没事,活一卸下来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吸着磨变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工件底面不平,二是工作台不平,将两种情况消除了,应该就可以了。如果吸着磨变形,那吸着铣同样也会变形。

网友(点评):
所以建议上加工中心铣面之前,要将两面先磨平。

网友:
先粗磨,然后打孔,精磨。再铣加工。本人这么理解,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加工中心加工后在平面磨用导磁铁吸住再磨两平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种情况,首先加工中心洗面平面度要在5丝之内,
首先加工中心后洗面平面度要在5丝之内,最好2-3丝左右,然后磨,不会出现你说的活一卸下来就不行了,那都是磨工人为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句不客气的话,我感觉你的做法是扯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工中心洗好后,你怎么磨两面,你是什么磨床,坐标磨吗

网友:
磨前 垫平  光出一个面之后,
翻面,
仔细的垫平,
翻面
将另外一个面磨平,
检测
以平面度好的面做基准,磨另外一个面
一边磨要一边检查
保持充分的冷却 砂轮要够锋利
按照本大帅说的做
这个东西不难做的,相信我

网友:
我认为不是磨不出来,而是卸下工件后变了形,这就看你是怎么检
的了,你用千分尺寸检查,看各处是不是等厚。

网友:
吸着磨出来会变形,磨的时候没事,活一卸下来就不行了,估计工作台也不行了,垫上一张纸磨试试。

网友:
你先铣,把台阶面洗出来,铣到4+0.1,最后铣的时候吃刀量要少,一定要铣平。。。然后反过来吸在磁台上光几刀就好了啊!参考

网友:
钳子夹着简直是玩笑。建议用最笨的方法,邵铁挤

网友:
来长见识的。。。。。。。。。。。。。。。。。。。。

网友:
先平磨两大面,保证两大面的平面度和平行度,这在平面磨床上是很容易达到的;
采用电动吸盘,放在立式加工中心上,将吸盘面光一刀,然后吸上工件就可一次加工完成,不过加工时吃刀要小,冷却要好,否则可能会有应力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可行,我的想法和其类似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活铣好后,只能磨B面了,另外被铣的一面普通平面磨床是没有办法磨得
除非是坐标磨床或带有砂轮库的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没看清楚是带台阶的

网友:
去应力退火后再磨平面

网友:
首先粗铣125和120留余量,钻孔。磨厚4,用2块平行并垂直夹板来夹工件进行磨125和120。然后在铣床上加其余部分

网友:
先上加工中心铣面,保证平面度在五丝以内,在钻孔,在上磨床磨上下面,加工出来你的精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三脚猫有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