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1-04-01):
我有一台电机,我如何让它自动正转1分钟,反转一分钟~
我知道电机的正反转是变换相序,我需要哪些电气元件来实现我这个功能~!
我搞机械的,对电气不太懂!
望高人指点~

网友:
可以用单片,编写延迟一分钟的程序,配合机械构件,实现功能

网友:
是普通电机吗?是加多一个变频器,在写一段程序,要是伺服电机就更简单了,很容易就实现了。

网友A:
同意楼上,PLC也可以做到

网友B:
晕,都很简单的正反转的问题还得牵涉倒PLC了,设计还得考虑经济性和实用性,两个接触器+循环型电子式时间继电器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点评):
5楼说的没错

网友(点评):
你的建议经济又合理

网友(点评):
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支持一下!现在的老师啊,动不动就是PLC啊单片机啊变频器啊.......好像都是富二代喽。

网友C:
经济设计: 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继电器
中档设计: PLC+接触器

网友(点评):
就一延时功能用不着PLC吧!

网友D:
还是6楼全面,用PLC成本太高。

网友:
支持六楼的观点啊!!

网友:
刚设计了一个类似的结构,呵呵,用的就是6楼的办法

网友E(2011-05-30):
循环电子式时间继电器可以很容易搞定

网友:
如果需要精确控制的话,建议采用PLC,简单的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
5楼说的对这个一般电工就行

网友:
用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解决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接触器控制在反转的时候接触器触电的通断电流很大的,最好用变频器,一般的变频器都有这样的简单程序控制。接触器控制在换向的时候电机能迅速停下并换向?

网友:
虽然用单片机很好不过还是六楼的比较经济!

网友:
同意6楼的观点,看你具休需要了。

网友:
支持6L,PLC成本太高………………

网友:
普通电机冒似不能频繁正返转。

网友:
时间继电器

网友:
老式方法,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两个接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6楼全面,用PLC成本太高。

还是6楼全面,用PLC成本太高

网友:
PLC成本太高,用个时间继电器试试

网友:
用PLC成本太高,1  必须是3相电机      2.2个时间继电器+2个继电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定时功能。

网友(2011-07-20):
六楼的就好,自己看看

网友:
同意六楼,接触器、继电器足矣

网友:
我们公司这种情况下很多,按照六楼说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23):
支持六楼的观点,实在

网友:
没变频器控制的话,可以用时间继电器代替,基本元件要交流接触器两个,时间继电器,然后热继电保护器和熔断器。

网友:
买两个间歇时间继电器,就可以现。。这个并不难~!

网友:
电工课程设计做过  也复习复习···

网友:
同意用"两个接触器+电子式时间继电器"方法.

网友:
时间继电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济设计: 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继电器
中档设计: PLC+接触器

说的好

网友:
用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配合,经济又实惠

网友:
最简单就是时间继电器加接触器,省事方便便宜

网友(2011-09-23):
引用 网友B:
晕,都很简单的正反转的问题还得牵涉倒PLC了,设计还得考虑经济性和实用性,两个接触器+循环型电子式时间继 ...

简单最好,最实用,这种还要用PLC,浪费。顶你。

网友:
多大功率的?小的用单片机外加驱动,控制比较简单方便。

网友:
六楼说的比较全面了,不过楼主没说明是多大功率的电机,是普通电机吗?还要考虑电机的启动停止时间以及电机的迅时正反转转换,如果条件允许,变频器还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网友:
机械的还是用plc吧,如果用的是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就用个驱动器,如果要求转速很高,选plc时选带有高速脉冲输出或者买个驱动模块,然后通过指令实现正反转就行了,如何要更精确,就做个闭环的,加个编码器

网友(2011-10-24):
两个交流接触器加两个时间继电器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晕,都很简单的正反转的问题还得牵涉倒PLC了,设计还得考虑经济性和实用性,两个接触器+循环型电子式时间继 ...

新兵蛋子一个,循环式的电子继电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
双时间继电器+继电器 控制电机正反转。
另外涉及到电机功率比较大的,瞬时的正反转调节对电机轴销和机械有很大的损伤,我们单位的一个供煤的行走小车就是单铁轨里往复行走,在行走到一端的时候马上反转回走,经常因为瞬时的反转而磨损轴销,后来我们在电机的二次线路串了一个单时间继电器,延迟5秒启动。这样正传切换反转的时候有5秒的时间让电机停下来。轴销的使用周期大大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兵蛋子一个,循环式的电子继电器是什么东西?

就是双时间继电器。我有出的。

网友:
接两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现在有便宜的单片机工控板买,可以试试啊

网友(2011-11-26):
就用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可以了

网友:
用时间继电器或者PLC就能实现.

网友:
5楼的观点比较好,就是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循环电子式时间继电器可以很容易搞定

同意这个观点,省不少

网友(2012-01-16):
单片机,用延时程序例如DJNZ R1 R2这个

网友:
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接触器控制。

网友(2012-06-18):
两个接触器+循环型电子式时间继电器

网友:
支持5楼的观点!

网友:
PLC也可以做到

网友:
用简单正反电路可处理的就不用高科技了吧

网友:
6楼的好

网友(2012-07-21):
PLC+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觉得plc用在这里大材小用了,使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完全能达到要求。

网友:
我也支持5*说的,正反转没有那么的复杂。

网友:
高手如云啊 我看到这个题目,也是想到PLC,还得学习,

网友:
对啊很简单的东西,PLC很贵的,用交流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
PLC多余了

网友:
循环电子式时间继电器

网友:
反反复复飞

网友:
2个接触器  1个双线圈时间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PLC也可以做到

PLC相对单片机来说,太贵了

网友(2012-08-21):
两个交流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2012-10-17):
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越简单越好了

网友(2012-12-04):
用继电器的话,控制精度会不会不高

网友:
我觉得用时间继电器的接触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