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柱塞泵如何选配电机

楼主(2011-04-01):
请教高手:我单位的柱塞泵为低温液体泵,介质为液氮。柱塞直径75,行程110,泵转速450rpm,出口压力20.0Mpa。设计轴功率80Kw,配套电机132kw。结果总是超电流。泵的流量为12立方米。请问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设计资料,设计标准什么的?是不是电机不匹配,还是柱塞泵的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
按理论计算没有问题(如果12立方是每小时的流量)。如果仅是启动时超电流,可加一个常开阀以减小启动负载。

网友:
这个是不电器方面有问题,不要单单从设计方面考虑,有可能在接线或者车间电路有问题。

楼主:
多谢关注,正在研究中

网友:
1,可以更换功率大点的电机,既可以保证压力也可以保证流量。
2,如果你的柱塞泵可以调流量,且对流量的要求不是太严格.可以不更换电机,把柱塞泵的流量调小,保证电机不过载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柱塞泵正在学习中

网友:
是不是转速太低 产生的扭矩太小??、、?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变频电机是转速低了 扭矩也小了

网友:
理论上65KW电机就够了,是不是电路上有问题?

网友:
配80KW电机,就足够了,没必要用132KW电机,至于超电流,请一个高级电工查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