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机床导轨,开放式润滑是什么意思,开放式润滑允许润滑油滴到地上吗?除了开放式润

楼主(2011-04-01):
对于机床导轨,开放式润滑是什么意思,开放式润滑允许润滑油滴到地上吗?除了开放式润滑还有什么样的润滑?

网友A:
倒是很少听到这个提法。我知道润滑油使用时分为回收和不回收两种。不回收时高档机床还有油水分离器。

网友:
润滑油考自然回流回收。或不回首

网友:
我还是头次听说此名词,可能叫法不一样?卧式机床的滑动导轨一般就是静压导轨和动压导轨,压力油打到工作台底部浮起台面为静压,压力腔为封闭式,润滑油循环利用。动压一般以低压力打油,靠台面导轨面与床身导轨面的滑动产生动压,油只要能到所需位置即可,为避免油道封闭压力升高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油道有做成尾端开放卸压的,但润滑油也是循环利用。立式导轨一般就注油润滑,油从润滑面流出,应该还是要回收的,若直接放掉的话只能说设计者没考虑这些细节,而造成污染。

网友:
原来机床的设计,其润滑是主电机传动到一个小油泵上,对主轴、进给箱等进行稀油润滑,润滑油是在油池内循环使用的。开放式润滑是指润滑油不回收,但也不能滴到地上,对现场管理不允许,一般有回油管,可以用一容器接着,做废油处理。

楼主:
多谢大侠如此专业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很少听到这个提法。我知道润滑油使用时分为回收和不回收两种。不回收时高档机床还有油水分离器。

不回收还要进行油水分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悄悄的问下,“稀油润滑”的具体含义,以前虽然总听说,但是对其具体含义一直不是很清楚。

网友:
假如回收设计不合理,液压元件不好,导致漏在地上,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做接油盘,把床子放接油盘上。
有机会看看,滚齿机,南京和重庆的,接油盘是标配。这两个老大都做不到不滴油,那其他的国内厂家就更做不到了。
这就是现实,要么适应,要么别用国产的,绝对不允许,那是官腔,左耳进右耳出就是了,于事无补。

网友:
油水分离的作用一个是防止污染,另一个就是切削液在混入油后好像有的会影响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