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空轴与滚动轴承的装配

楼主(2011-04-01):
磨机中空轴安装滚动轴承的老式方法是将中空轴加工成适合轴承的内径,将轴承热装置、轴承部位、轴承内套圈的外部有顶套,顶套靠进出料螺旋筒用螺栓固定在中空轴上,进行压紧。在磨运行过程中,进出料螺旋筒、固定螺栓经常松动,造成了顶套和中空轴产生位移,粉尘会从中空轴与顶套之间的缝隙中进入轴承盒内,使润滑脂变脏,导致润滑不良,造成轴承的损坏现象时有发生。
解决方法是:在磨机中空轴安装滚动轴承的部位将直径加粗,中空轴被冷却的稀油又将中空轴传导到轴承上的温度降至60度以下的正常范围内。这种轴承座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稀油润滑优越于脂润滑,使轴承的磨擦系数降到最低,节电效果更好。
        2. 轴承正常运转的温度,比干油润滑的轴承温度要低得多,延长了轴承的使用寿命。
        3. 轴承下座设有油位观察油标,操作工能够随时看到油位高低,能够及时补充油量,防止因缺油而润滑不良,避免了轴承损坏事故的发生。球磨机
       4. 轴承座的油室含油量,能安装滚动轴承的外部直径缩小(在保证安装进出料装置有足够强度和扭矩力的前提下),中空轴与进出料螺旋筒联接端面设一法兰,与进出料螺旋筒法兰进行联接。在中空轴由粗变细的端面上,设一个压紧轴承内套圈法兰,防止轴承轴向窜出。
      5.去掉了轴承外顶套,防止粉尘进入轴承盒内,保持了良好的油质,保证了轴承的使用寿命,运行安全可靠。
      6.由于滚动轴承的直径加大,与中空轴平均外径形成径差,对采用稀油润滑室,提高稀油油位,减少稀油外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7.由于安装了滚动轴承部位的中空轴直径加粗,使滚动轴承与进出料螺旋筒之间的径向距离加大,起到了一定的隔热降温作用。对轴承的冷却、延长使用寿命,起到一定使用。

网友:
我单位的磨机是滑动润滑的,中空轴靠高压油顶起,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但从你说的一些现象看,“在磨运行过程中,进出料螺旋筒、固定螺栓经常松动,造成了顶套和中空轴产生位移”是不应该发生的,平时要点检和巡检相结合;另外,“滚动轴承部位的中空轴直径加粗”,轴承是如何装配上的?还往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