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压力为2500磅42Mpa 怎么得出油缸大小--请教

楼主(2011-04-01):
     本人刚刚接触不太懂希望各位帮忙
   知道压力为2500磅42Mpa   怎么得出油缸大小

网友:
要确定油缸的尺寸:缸径D ,杆径d.
载荷N=压强/面积    面积=3.14(D*D-d*d)/4
按照上面的公式。很容易就能确定油缸的大小。
在这里你的压强是42MP,压力2500磅是推工件需要的力么?1 133.980925千克?还有,杆径或者缸径要确定一个,不过这可以找油缸的标准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就是工件需要的推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可以根据F=PS来算出来!~! 谢谢你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