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气钢、排气钢在模具中的应用及失效解决方案

楼主(2011-04-01):
一、透气钢的主要特点和应用特征:
透气钢已经广泛应用在模具行业,市场上常见的透气钢材料是2Cr16-T,它是一种优质的透气专用金属材料,其组织状态似许多微型钢球相互熔合,整体都均匀地连接成网状微孔,组织微孔面积达30%左右,使空气能够顺利地通过任何部位。并且具有良好的机械切削性和防锈防酸性能。广泛用在塑料模具排气及其他疏气减压场合。合理使用透气钢,全面了解材料性能很有必要,下面介绍关于塑料模具方面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1、降低注射压力,减少成型和保压时间。
2
、提高模具分型面的紧密度,提高顶杆和镶件的配合性能,无需利用分型面或其他排气系统,避免非边和不良瑕疵的产生。
3
、可使由于浇口偏位、壁厚不匀、壁薄产品等难成型的问题得到解决和缓解。
4
、由于成型材料高温产生的气体和模具腔内快速聚压产生的烧焦、流痕、缺料、吸气造成的零件变形、开模困难等缺陷能得到充分解决。
5
、表面皮纹的塑料零件,由于高温高压产生的亮光皮纹,能解决要求亚光的表面。
6
、降低和消除成型件的内应力、防止产品的变形和曲调。
7
、提高成型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

二、透气钢的主要性能指标参数:
1.
预硬度:35-40HRC
2.
平均微孔直径:15-25um
25-35um
3.
密度:6.3g
/cm3
4.
抗位强度:
790-810N/mm2
5.
切削性能:佳

6.
防锈、防酸:佳
7.
无磁性
三、透气钢的主要化学成分:(略)
四、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在模具上应合理安排位置、大小和数量。建议在动模具上使用。
2.
在模具上应设计通气孔和保养进气接头。它的作用是:
1)把气体导出模具。
2)应定接入高压空气清楚污物,以保持透气钢微孔的畅通。
3.
注意砂轮磨削、铣刀切削、车床、锉刀、磨光机等硬切削加工(硬切削是指对工作有强作用力的,至表面组织产生变化的切削模式),可能会堵塞微孔。应使用线切削、电脉冲和激光等的软切削加工(软切削是指对工件有微作用力的,但不至表面组织产生变化的切削模式),在线切割加工时应稍提高加工速度,太慢有可能在微孔力产生电弧,对钼丝不利。加工余量大时可以使用硬切削加工,但须留有0.10.2mm余量以软加工来完成。
4.
气量越大透气钢的透气量的大小和表面积成正比,表面积越大,透气量越大。高度越高,透气量越弱。应合理选择直径和高度。
5.
合理使用抛光,最理想的是用超声波机加工,可以加工到800-1000#砂纸或油石,应随时检查透气性能,最好是装配完成了一边进气一边抛光。加工后用丙酮清洗,如果用超声波家丙酮清洗,效果更佳。
6.
装配时不应用硬物直接敲打,这样会闭塞微孔,应用硬木或紫铜等垫板敲入。
7.
装配后用丙酮或煤油涂在表面作为介质,利用出气孔进高压空气,检查透气效果。整个表面应都均匀,有力地冒气泡为正常。
8.
如发现透气性能下降,可以用强化机、电脉冲、激光等软加工方式弥补,并用丙酮清洗,待完全干燥后可恢复。
9.
由于材料是网状微孔组织,不可用作大面积或整体的模具结构,否则会造成塑料制品精度下降和模具寿命降低。根据模具成型和材料特点考虑。

10. 产品出厂时有可能是磨削面,使用时应对作用的两个端面进行软加工。
11.
材料不能锻压、焊接。
12.
不使用压锻、铸造模具。
五、透气钢失效后的解决方案:
1.
使用一段时间,透气质量下降:
1)有塑料碎屑或焦油堵塞微孔,应使用合适的塑料稀释溶剂,一小时后再进高压空气检查透气质量。
2)由于镶件、塑料添加剂、脱模剂等产生的油污堵塞,可由丙酮等清洗表面,再进高压空气检查效果。
3)上述仍然不能解决问题,须用软加工方式修补,并用丙酮清洗,待完全干燥后即可恢复。
2.
不能解决流痕、花斑等:由于流痕等所引起的原因比较复杂,排气不良、冷料穴的大小、料口的形状和位置、模具温度、塑料的性能等。所以首先要确定是何种原因造成的。透气钢只解决排气不良。
六、透气钢的安装示意图:

七、透气钢已经普遍使用,有国产和进口之分,一般来说国产的价格相对便宜,性能质量也非常好,作为镶件用量一般不大,市场上有标准件,透气钢标准件也就是圆棒一般不超过100元最便宜的也就一二十元钱,当然买大块料来割那就稍微贵些,透气钢并不是每副模具都要用的,它主要用于解决困气问题,只要能解决问题能产出合格的产品,适当的成本上升也是合理的,

楼主(2011-05-09):
有兴趣了解的可以加我QQ1007382111或者18922859725交流。

网友:
看不懂,怎么办?

网友:
透气钢还真的是弟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楼主(2011-08-04):
日期章、透气钢、浇口器、气顶、冷却棒、INSIZE英示,量具http://www.haigeer-cn.com海格尔公司网站

网友:
路过~~~~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