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示意图,这样的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2011-04-01):
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机械密封,这是我按照公司产品介绍设计的一款机械密封示意,这样的结构是否合理,具体的零件间的配合还请论坛高手指教。

网友:
参数太少了,弹簧也没有表示,没有冷却的吗

楼主:
整个机械密封都是长期浸泡在水里的,所以应该不需要冷却。
弹簧这部分如果仅仅靠最上面的弹性垫圈,然后顶部和底部用螺栓结构压死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不合理吧,这个轴承怎么转动啊,我越看越不行,是我眼花了吗。。。。

楼主:
可能图片给的不太清楚,我按照结构从内到外的顺序解释一下我想表达的意思:
动的部分:最里面的密封支架(套筒)与轴承内圈和动环之间是紧配合(过盈或过渡),跟着内圈一起转动。这三者是一个整体,和套筒内部的传动轴一起旋转。但套筒和轴承架以及静环之间是有间隙的。
静止的部分:轴承的外圈是相对静止的,轴承架和轴承外圈以及静环之间是紧配合,这三者构成整体是相对机架不动。

运转状态:摩擦表面是动环下底面和静环的上面,之间的压力仅仅取决于用螺栓拧紧后弹性垫片的弹力,整个密封套是长期浸入水中的。

把CAD的图附上,这样能清楚一点。

如果有哪位大侠有类似经典的机械密封的结构图,能否发一张给我,如有具体的尺寸配合就再好不过了。多谢啦!

网友:
首先我不知道你的压力多少,你能保证全部浸在水里吗?另外你的摩擦副是碳化钨对碳化钨,如果转速在300以上已经有很大的热量了,弹性垫圈不可取,有摩擦副必须有弹簧补偿,那怕没有压力,不然你不知道它们是否面对面贴合。还要看你公司产品是否真的需要机械密封?油封不可以吗?请把详细数据告知,这样才有办法一起探讨。谢谢!

楼主:
谢谢S大哥,产品正常运行时是完全浸没在水中的,压力要求是6巴以上。速度大约50转/分。套筒上方有卡环限位,轴承下方有螺栓拧紧限位。
小弟还有以下疑问:
1、弹簧补偿,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如果上下都通过螺栓拧紧限位限死,用波纹弹垫是否就可以保证摩擦副贴合良好?一般情况下,摩擦副之间是否有推荐的压力值可以参考?
2、速度大于300转/分,热量过大,还能否采用机械密封?

网友A:
1、弹簧补偿,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它是让两个面贴合,如果介质压力有0.1Mpa,没有弹簧力的话,这个密封是要漏的。专业的说,机械密封有端面比压的。如果上下都通过螺栓拧紧限位限死,它们的摩擦力是多少,机械能转为热能后有多大热量。你说的波纹弹垫是哪种,它对摩擦面的力均匀吗?
2。速度大于300转/分,热量过大,还能否采用机械密封?机械密封的话,高速有上万转的,反应釜有几百转的,泵用的是2800-3200左右

网友A:
产品正常运行时是完全浸没在水中的,压力要求是6巴以上。速度大约50转/分。这个是什么设备,要机械密封吗,是6Mpa吗

网友B:
防水等级达到多少呢,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IP6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正常运行时是完全浸没在水中的,压力要求是6巴以上。速度大约50转/分。这个是什么设备,要机械密封吗, ...

这台设备用在泵站里,用来粉碎垃圾,传动轴上套有刀片,所以转速不宜过快。
压力是能承受60米水深不漏水,大约是0.6MPa。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段关于端面比压选择的,供大家参考。
机械密封端面比压的选择
作用于密封端面单位面积的力称为端面比压,为保证机械密封具有长久的使用寿命与良好的密封性能,必须选择合理的端面比压,其原则如下:
1.为使密封端面始终紧密贴合,端面比压必须是正值,即大于零。
2.端面比压一定要大于物料在密封端面上的蒸发压。
3.端面比压是决定端面间存在液膜的重要条件,不宜过大,以避免液膜蒸发和磨损加剧。但从泄漏角度考虑,也不宜太小,以防止密封性能变差。
在泵用机械密封中,对于内装式机械密封,端面比压一般选取0.3-0.5MPa;外装式机械密封端面比压一般选取0.5-0.4MPa;对物料粘度大的介质,端面比压可适当增加,一般选取0.5-0.7MPa,润滑性差、易挥发物料取较小比压值,一般取0.25-0.45MPa,对反应釜用外装式机械密封端面比压的选择比泵用的稍大些。
弹簧比压的选择:
弹簧作用于密封端面单位面积的力为弹簧比压,它是端面比压的重要组成部分。弹簧比压的作用在于当介质压力很小或波动时仍能维持一定的端面比压,使介质不致泄漏。
弹簧比压的选择依据端面平均线速度。对高速机械密封 即当端面平均线速度>30m/s时,弹簧比压选取(0.5-2.0)×9.8×104Pa,中速机械密封,即当端面平均线速度为10-30m/s时,弹簧比压选取(1.5-3)×9.8×104Pa,对于低速机械密封,即端面平均线速度<10m/s时,弹簧比压选取(1.5-6)×9.8×104Pa。就目前使用情况而言,弹簧比压不宜过大,过大将导致密封面温度过高,磨损加剧。据有关资料介绍,泵用非平衡型机械密封的弹簧比压为0.08MPa,平衡型为0.15MPa,釜用为0.22MPa较适合。釜用机械密封的弹簧比压,由于反应釜操作特点,如转速较低,介质为气相,轴摆动大,操作压力以及温度、相态等不稳定,故取较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弹簧补偿,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它是让两个面贴合,如果介质压力有0.1Mpa,没有弹簧力的话,这个密封是 ...

波纹弹垫就是整个圆周范围内的弹力都均布的,我现在就是对锁紧力取多少没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等级达到多少呢,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IP68吧

属于潜水级别的了

网友:
怎么看都感觉不对劲啊。

两个密封圈贴在一起,好像真没有这样的用法。

去查查机械手册密封那一章,有很多密封圈的用法介绍。

我建议你弄成双O型圈密封就行了。要求高的话,还要进一步考虑更合理的结构

网友A:
看来楼主花了不少心思,很好。
这台设备用在泵站里,用来粉碎垃圾,传动轴上套有刀片,所以转速不宜过快。压力是能承受60米水深不漏水,大约是0.6MPa。这样看的话,你的设备必须最好在考虑一下,我必须知道垃圾是哪种,硬的,软的,还是等。要看你用外装的,还是内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花了不少心思,很好。
这台设备用在泵站里,用来粉碎垃圾,传动轴上套有刀片,所以转速不宜过快。压 ...

垃圾软硬都有的,应该要考虑冲击载荷的,机械密封外面还有一个类似支撑轴承的底座,应该算是内装的吧。

网友:
从图上看机械密封的原理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就是结构!该结构没用办法安装。因为动静环的接触面是很怕碰伤的。你在将动环安装到轴承里的时候很容易将密封面损坏。还是看看书来一种标准形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应该有轴承,我看你把有多少空间可以装机械密封的尺寸,告诉制作方就可以了,你自己去摸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你是什么单位

楼主:
呵呵,倒并不急着要,有时间慢慢琢磨。

网友:
相当合理啊,楼主真是太厉害了啊。

网友:
学习的路过 没接触过。。。。

网友(2013-05-14):
完全不懂,你们太专业了!

网友(2014-07-12):
赞同8楼的观点,弹簧比压和端面比亚是必须保证的,补充一点就是端比一般在0.3-0.6,如果太大,密封面会干摩擦,寿命无法保证。水的润滑效果比较差,密封摩擦面需要合适的端面比压使其处于混合摩擦状态。有一点疑问:介质温度多少?温度高的话建议增加冷却冲洗方案,摩擦副产生的热量+水温如果高于沸点的话,水将会在密封面剧烈汽化,造成密封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