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用成型刀分度加工直齿锥齿轮

楼主(2011-04-01):
日前有朋友询问小模数直锥齿的加工问题。
因模数小(M=0.5左右),故而很多厂家都表示没办法干。
俺在球面渐开线直锥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换算,得到用成型刀分度加工直齿锥齿轮的方法。其特点:
1. 分度加工,一次加工一个齿槽;
2. 走刀为一圆弧轨迹,操作方便;
3. 齿形、齿线均有修形;
4. 接触区较短,只有0.25左右的齿宽;
5. 适合于CNC车床的一次装夹完成加工;
6. 除非两齿数相等,两个齿轮要用不同的成型刀。故适合于大批量加工。
图示:
此方法加工出的齿轮外观(Σ=90°,Z13:Z27):

成型片铣刀加工示意:

接触区(最大接触厚度0.007)示意:

网友:
锥齿轮还是近似法做为主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太深奥

楼主:
瑞士莫尼埃查纳的中国销售人员刚才跟俺沟通,说俺这方法与他们类似。
请看他们的加工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俺这个就是近似加工法。但要追求接触区合理。

网友A:
用滚刀 行不行呢 ??

网友:
复杂小件直接粉末冶金出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滚刀 行不行呢 ??

滚刀可以加工出曲齿锥齿轮。
但滚刀设计、制造都很复杂。因为是变导程滚刀。
而随着机床分度精密化和高速切削刀具的应用,分度切削的加工效率从而成本的降低,使得此种加工方法的可行性大幅度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些场合,粉末冶金齿轮的强度,稍显不够。

网友:
如果倾斜不太厉害的话可以用滚齿机制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大侠提醒。 现将全段视频整理后放在优酷上:

所用刀具为瑞士专业刀具厂制造(合作开发),其实不难做。

楼主:
仔细调整了一下,接触区更优化了:

网友:
在铣床用分度头相同模数两把片铣刀就可以加工。当然要看止锥齿轮的精度。锥齿轮可3刀加工1个齿、也可以2刀、1刀成形也可以,只是要计算出各相关数具,铣后测量大小头,是否合乎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1228497667 你好!

想知道你们的接触区是怎样控制的?
你们这样加工的齿轮转速高吗?

我提供这样加工方法,允许转速在12000rpm以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 仿真的呀, SW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UG。
没啥,简单的运动仿真带动画渲染,多鼓捣几次就熟了。

网友:
锥齿轮转速在机械中不是很高,转速高的可用园弧齿。

网友(点评):
楼主这机子上你做的吗?我也在做相关的研究但我在想的是45度2模斜齿轮,但钢材是4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我做的。
45#应该没什么问题,材料硬一点,大端、小端齿顶会挤得更满一点。

网友(点评):
呵呵!瓦缶之声而已!

网友B:
但想问一下楼主,那滚扎刀用什么材料做是好?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床啊?好像没见过哦

网友(点评):
自己做的。

网友B:
但我做的机子没有仿制http://www.kinefac.com/里面的,工件采用轴向给进,三滚刀,滚压刀采用固定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想问一下楼主,那滚扎刀用什么材料做是好?

我的实验材料是Gr12MuV。9SiGr应该也行。
现在滚轧轮,都出来是么好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我做的机子没有仿制http://www.kinefac.com/里面的,工件采用轴向给进,三滚刀,滚压刀采用固定中心距.

谢谢er9413推荐网页http://www.kinefac.com/。里面的许多视频我以前搜索看过。
锥齿轮滚轧,扎轮要走球轨迹。一般滚轧机,都是直线轨迹或弧轨迹。
工件轴向进给、滚轧刀固定,我以为用在矫正齿形工艺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UG。

    我现在使用的方法和视频上的没两样,就是成型铣刀主轴分度铣。很关键很关键的一点,我暂时还每办法找到或者廉价地找到可以高速铣削的合金齿轮铣刀,一水都是高速钢铣刀。高速钢刀具的切削效率太慢,我现在铣43齿 1m的大直扇齿要超过五分钟啊,我的神啊神马时候单机轻松月产万件的水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使用的方法和视频上的没两样,就是成型铣刀主轴分度铣。很关键很关键的一点,我暂时还每办法找 ...

参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764&page=1#pid1375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