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形状各种材质金属如何筛选?有专用设备么?急死

楼主(2011-04-01):
我从宝钢买来了他们生产下来的废料,包括铁,不锈钢,铜以及其他金属。请教各位:

如何来对这些金属进行筛选,将铁,铜,不锈钢分别筛选出来,其他金属就做其他处理,有没有专门的处理这种情况的机器,行内的大侠么快来~急啊,再不弄出来要亏啦~

网友:
量大不大啊?
弄个大型电磁起吊设备可以把铁和一部分不锈钢先分离出来,铜的颜色很明显,靠手工筛选了,剩下的就是不锈钢了。

网友(点评):
使方法:滴1~2滴不锈钢识别液在待测材料上,等待数秒,显示效果。 1、201不锈钢,液滴瞬间变成深棕红色 2、202不锈钢,液滴在5秒左右变成淡棕红色 3、301不锈钢,液滴在1-2分钟内变成淡砖红色

楼主:
因为很杂乱,又大小不一,靠人工来筛选的话效率太低,而且有些稍大的人也搬不太动

楼主:
磁力分层器管用不管用啊?

网友:
先打碎,再磁选,你联系一下国内做金属回收的公司,有的大型公司有这样的设备,你将你的破铜烂铁拉过去做一下分选,再将它们拉回来,或者你干脆卖给他们算了,转手做二道贩子,赚钱或许少点,但是速度快

网友:
Y用磁铁和挫刀查资料算密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Y用磁铁和挫刀查资料算密度”是怎样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