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根切与螺旋角有关吗?

楼主(2011-04-01):
如题
如果有关的话说明什么关系
谢谢!!

网友:
与模数和齿数有关吧。模数大齿数少根切大,这个我自己尝试过。与螺旋角有没有关系倒是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与模数没关吧,

网友:
与模数无关,斜齿轮不产生根切的最小齿数比直齿轮小,具体可以查一下资料,我记不住。

网友:
根切与螺旋角有关。
具体关系一般设计手册都有。
根切界限与螺旋角的关系,这些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
主要跟齿数有关,需进行变位

网友:
与螺旋角有关
对于正常齿制的齿轮其齿数满足Z>17/cos(β)^3就不根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