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保证角度的精度要求?

楼主(2011-04-01):
大家好!我有个难题请教!有个圆锥体的角度,公差是0.005度!怎么样才能保证角度的精度要求!!!!!

    谢谢!!!!

网友:
你是说圆锥角度的要求???这肯定是数控了吧

网友:
                           用数控不就完了吗?

网友:
关键是检测手段,一般都用环规现场检测.也可以到检测仪上检测.

网友:
这种精度要求用环规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