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焊接,请教

楼主(2011-04-01):
有个2mm厚的钣金焊接而成的水槽,想在底部开个孔,接一个排水接头,能焊接住吗?
谢谢!

网友:
不锈钢板?没问题

网友:
能够焊接住,注意焊接手法。如果觉得不放心,也可焊接上三个小的加强筋。

网友:
可以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当然啦,楼主啊,这简直就是小意思,很好弄的啊 ,但是 你与钣金件连接的地方,记得要用不锈钢的单头牙,不然要是普通铸铁 那就不好弄哦,如果那单头牙是不锈钢材质的,绝对可以焊接得住,即使你的水槽是30吨装的 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小意思而已,就是看什么焊接方法比较好了,氩弧焊的外观和质量都是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