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管双头加工内孔如何保证同心?

楼主(2011-04-01):
普通无缝管直径22,孔14,长度66.5,先外圆加工至20加减2丝,再双向粗车内孔,加工至15.8,孔深15,最后精加工内孔至16加减0.005,同心度越高越好,用什么加工工艺才能保证同心度。尺寸不是问题,就一个同心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支招,长长经验

网友:
最近我正在车此类件,和你的差不多,只是尺寸差异一点,但比你那还长很多。关键你要想保证同心度多少,才有合适的方法。

网友:
期待高手的答案吧,呵呵

网友:
找个AA级的弹簧夹,只要外圆的精度保证(比如说全根都无心磨过),内孔同心度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工件只有66.5长,精车时采用两头一次装夹完成。可能效率稍低但同心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主要问题是要掉头  一般用双主轴车床即可

网友:
先做内孔然后用涨力芯轴车外圆,同轴度0.02以内问题没有

网友:
普通车床应该都没有问题的呀,能保证在0.1左右的呀,卡爪能保证0.05左右的精度,,要真的要求严的话,留点余量对磨就可以了呀

网友:
普通车床的话,采用软爪,将卡爪镗一刀,并记住每次都拧同一个卡爪夹紧,这样吊头车应该可以保证同心度。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论坛好多人,问过了,先搜索一下再提问啊
http://v.ku6.com/show/XkuHQsKP88zZYAfq.html
看视频说话

网友:
做个工装,快又好。!!!!

网友:
涨力心轴.........................

网友:
我有个3900的管子要加工内孔  真不知道下面怎么干

网友:
轴短,问题不大,外员内孔粗车好以后。一次装夹车两头的孔(车一头,然后把刀伸进去车另一头),关键刀柄要有足够好的刚性。

网友:
用胀芯定位装卡

网友:
做个芯轴吧,改变下工序

网友:
请问是外圆内孔都有同心都还是只要内孔同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孔同心就行,外圆没有用处,双头同时加工,尺寸控制不准

网友:
把你手机号发我QQ上我把刀杆照片发给你

网友:
使用仪表车床,能保证同心度,我刚做了一批差不多的活。

网友:
长度不是很长,用软爪可以保证的

网友:
如果加工数量大的话,可以用液压回旋夹,可以双面同时进行加工,同心度相对来说要高很多,不过要制作专机

网友:
    你连个公差都没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