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配合使用,请教高手

楼主(2011-04-01):
我设计的设备主要承受是双向轴向力,轴径在30~50mm。径向几乎没什么力。电机是4KW和7.5KW和11KW。哪些轴承是主要承受轴向力的?

我听说角接触球轴承都是配对使用(2个一起装),对吗?能不能单个角接触球轴承安装? 单个安装有什么利弊?还有,调心球轴承能否单个安装?承受的一定的双向轴向力大概是多少?我想多了解调心轴承的安装环境和受力情况。

还有其他轴承的设计安装,了解的大师分享点经验吧,谢谢!

网友:
找个轴承样本,上面有很清楚的介绍,角接触轴承单个使用只能承受一侧的轴向力,反向的力会拉脱内外圈,根据情况选择背对背或面对面的配组安装,轴向力大可串联安装。

网友:
调心轴承是为了避免两轴承位的不同心或成有夹角,其滚动体的内外滚道为球面,安装后内圈中心线可与外圈的中心线成一小角度,避免轴受力

网友:
找个样本或者手册,都有的,额定力都可以查得到。轴向力特大就用止推轴承(但是不起定心作用,需要向心轴承配合使用);很大用圆锥滚子;较大用角接触球;很小用深沟球

网友:
可以承受轴向力的轴承有角接触球轴承(建议配对使用)、四点接触球轴承(保持架为外圈引导,建议油润滑)、推力球轴承(建议与其他径向轴承配合使用)
其中四点接触球轴承可以承受双向的轴向负荷,比之于角接触球轴承,不必配对使用,占用空间较小

网友:
这个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尺寸、形式、寿命。具体参见任何一本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14-12-09):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用推力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