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solidworks模型怎么导入ansys?

楼主(2011-04-01):
如题。那哪位前辈知道,谢谢

网友(2011-05-12):
顶起来,我也想知道!

网友A(2011-08-29):
保存为igs格式,ansys选择import->igs,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16):
引用 网友A:
保存为igs格式,ansys选择import->igs,就可以了

igs为igs是cad文件的一种通用格式  主要用于不同三维软件系统的文件转换。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112554.htm

网友:
之前试过,不行的啊,是不是跟软件是盗版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