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油缸?

楼主(2011-04-01):
缸体两个油口,活塞上面有几个小孔,打通了无杆与有杆面。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一团雾水,没有听懂

网友:
来个图呗~~~~~~~~~~~~~~

网友:
很头晕
如果需要密码来理解你的话,那请给出密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图片呢?还有这个缸你是用在什么的地方呢?

网友:
是不是起到缓冲作用的啊?!

网友:
上图啊,有高手帮你判断

网友:
内泄漏厉害,这变成差动缸了

网友:
这不像是油缸,好像是节流元件

网友:
要上传图纸,才能好做作结论

网友:
有一种叫阻尼缸的,从功能上说和你的相符

楼主:
就是这个了,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没表达清楚吧
啊哈

网友:
做缓冲用的

网友:
是不是这种油缸?

网友:
也许就是起缓冲作用的油缸

网友:
这是单作用油缸(柱塞缸)

网友:
晕死了,给张图好吗、、

网友:
没猜错的话,楼上讲的缸应该是用于伺服系统的,主要是用于动压反馈用的,它可以增加系统的阻尼,主要用于满足动态特性的要求。

网友:
楼上的,建议你还得仔细看看动态阻尼缸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