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微孔钻床(钻孔直径0.2-1.5) 空心线圈剥皮机

楼主(2011-04-01):
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能不能钻小孔直径到0.1,谁有好的办法请交流   有意请来电13991727575(马)

网友:
我的機器可以鑚到這麼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什么钻头?是麻花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麻花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把您的机器图纸或照片发过来吗?谢谢,我的邮箱maqiping08@163.com

网友C(2011-07-21):
我需要钻0.1的孔,但是是不锈钢的材料,通孔高度8mm,能做的到吗

网友D(2011-08-23):
是不是类似这种的空心线圈啊?不是很了解!
这种线圈的剥皮是不是剥掉外面的漆包层啊?
如果是的话,这种机构好像只能做到0.2以上吧,这种是机械式的,会把表面的有效同层剥掉-----也就是所谓的断脚了!
我在2年前就使用了激光剥线机构。可以剥到马达线那么细的。不过成本很高的。可以交流下啦~~~

楼主:
可以交流。您说得很对,但是不会断脚。

网友(2011-09-26):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类似这种的空心线圈啊?不是很了解!
这种线圈的剥皮是不是剥掉外面的漆包层啊?
如果是的话,这 ...

还可以剥更细的线,这与刀的安装精度及转速有关。

网友(2012-10-31):
引用 网友C:
我需要钻0.1的孔,但是是不锈钢的材料,通孔高度8mm,能做的到吗

0.10mm的钻头刃长只能做到1.8-2.0mm,你要钻8MM的厚度有些困难。

网友:
怎么小的钻头贵不?多少钱一支?什么材质?

网友(2012-12-24):
如果我只买第一种机床,不要配电柜,大概需要多少钱一台,能否按照我公司要求做改进,主要是尾座能实现自动走刀,方便我司加步进电机控制走刀深度。我公司真在做一款设备,对此设备需求很高。

楼主(2013-12-22):
对不起,最近很忙。我们以后再谈

网友(2014-07-08):
0.1mm的小孔可以用激光啊,很容易的事情

网友(2018-08-06):
好好和高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