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加上单向阀

楼主(2011-04-02):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阀

网友:
单向调压阀

一个方向减压,另外一个方向不减压

网友(点评):
回答正确,建议版主加分

网友:
同上,二楼正确

网友:
是的,楼上的说的很正确~~~~

楼主:
减压阀不就是调节出口端的压力,使其稳定吗?何必再加个单向阀呢?

网友:
这是一个叫做减压溢流阀(透气型的),正向减压,反向安全溢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