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V80液压马达能做油泵用吗

楼主(2011-04-02):
各位老师,有谁知道A6V80液压马达可以当油泵用吗

网友:
马达和泵原理虽然一样,但是具体到元件,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通用替代的。原因是马达两个油口相同,泵的吸油口比出油口大,防止泵吸空。

网友:
有时候时可以的9 j) k7 d5 I#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