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箱空间利用,求助

楼主(2011-04-02):
这是个高温箱体,体积100cm立方。因为很深,还高温所以里面很多的空间都不能利用上,在箱体不能大幅度的改变情况下有什么好的想法更有效地利用每层里面空间呢?

大家帮帮忙呀,祝你们事事如意!

网友:
里面加装抽屉和滑轨,能拉出来摆放,尽可能利用里面的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每层架子已经和高温炉壁十分接近了,不好安装抽屉的线性导轨了呀。谢谢你

网友:
导轨和抽屉可以装在架子上,只用对架子改造就可以了

楼主:
恩,可是你看看第一张图,架子已经跟高温炉壁贴着了,不能安装导轨和抽屉在架子上了。

网友:
高温箱在摆放东西使用时是要留有间隙的,要保证箱体内气体流动才能保证温度的均匀。

网友:
有个想法:
做成前低后高的样子,东西一排一排的推进去,当你要取的时候,最前面的取出来了,后面的就跟着滑出来了。

类似于计算机程序的  “先进后出”

网友:
抱歉,在架子的内侧安装抽屉和导轨,内腔太深的地方,用抽屉拉出,取放就要方便些,手够不着不好放东西的地方,拉出来之后就能够得着了。
抽屉可以用冲孔板或者钢丝网做,导轨可以用简单的不锈钢轴承、折弯钢板等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