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写这个,是镀什么?

楼主(2011-04-02):
原图纸          FINISH: ZINC AND CLEAR    镀白锌(Z1) 是不是这样?
后来修改成   FINISH: OLIVE DRAB CHORMATE PER ASTM B633 SC2 TYPE 2   那是镀什么,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以下仅供参考
OLIVE DRAB CHROMATE PER ASTM B633 SC2 TYPE 2

按照ASTM B633 SC2类型2做军绿色铬酸盐处理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表1 镀层厚度等级
分类A编号及转化镀层后缀          使用条件B.C             厚度,micron(µm)
Fe/Zn 25                        SC4(非常严重)             25
Fe/Zn 12                        SC3(严重)                 12
Fe/Zn 8                         SC3(较为严重)             8
Fe/Zn 5                         SC3(轻度严重)             5
A 钢&铁电镀锌。数字表示镀层的厚度(微米表示)。
B 见附录X2。
C 镀层只有是铬酸盐转化镀层,表中所列使用条件才有效。
4.2 最终处理—镀层要进行以下一种最终处理工艺:
        类型                      描述
        I                    电镀,不需要后续处理
        II                    需要彩色铬酸盐转化镀层后续处理
        III                   需要无色铬酸盐转化镀层后续处理
        IV                   需要磷酸盐转化镀层后续处理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希望有大侠指点!

网友(2012-10-17):
不知谁有ASTM B633中文版?
能否提供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