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正版软件总内存是多大的?

楼主(2011-04-02):
请问SW正版软件总内存是多大的?

网友:

软件内存?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是想问正版SW完全安装需要占用的硬盘空间,还是说软件运行需占用多少系统内存?

网友:

你指的是软件大小 ????

网友:

软件是大小,你的系统是是内存!
这个软件在3G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两个意思都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