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平衡2.5等级如何界定

楼主(2011-04-02):
动平衡2.5等级如何界定

网友:
兄弟,动平衡2.5级应该是应用在小型电机的转子,只能用动平衡机来校验了
公式:m=M*G*60*1000/(2*Pi*r*n)
m--允许的不平衡量(g)
M--转子自重
G--平衡等级

网友:
平衡精度等级
      考虑到技术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1940年制定了世界公认的ISO1940平衡等级,它将转子平衡等级分为11个级别,每个级别间以2.5倍为增量,从要求最高的G0.4到要求最低的G4000。单位为公克×毫米/公斤(gmm/kg),代表不平衡对于转子轴心的偏心距离。如下表所示:
G4000    具有单数个气缸的刚性安装的低速船用柴油机的曲轴驱动件
G1600    刚性安装的大型二冲程发动机的曲轴驱动件
G630    刚性安装的大型四冲程发动机的曲轴驱动件
    弹性安装的船用柴油机的曲轴驱动件
G250    刚性安装的高速四缸柴油机的曲轴驱动件
G100    六缸和多缸高速柴油机的曲轴传动件;汽车、货车和机车用的发动机整机
G40    汽车车轮、轮毂、车轮整体、传动轴,弹性安装的六缸和多缸高速四冲程发动机的曲轴驱动件
G16    特殊要求的驱动轴(螺旋桨、万向节传动轴);粉碎机的零件;农业机械的零件;汽车发动机的个别零件;特殊要求的六缸和多缸发动机的曲轴驱动件
G6.3    商船、海轮的主涡轮机的齿轮;高速分离机的鼓轮;风扇;航空燃气涡轮机的转子部件;泵的叶轮;机床及一般机器零件;普通电机转子;特殊要求的发动机的个别零件
G2.5    燃气和蒸汽涡轮;机床驱动件;特殊要求的中型和大型电机转子;小电机转子;涡轮泵
G1    磁带录音机及电唱机、CD、DVD的驱动件;磨床驱动件;特殊要求的小型电枢
G0.4    精密磨床的主轴;电机转子;陀螺

某转子重100KG,叶轮半径100mm,精度为G6.3级,转速为3000转/分,求允许不平衡量为多少?
解、Uper=m*eper
G6.3=eper*ω/1000=6.3
eper =G6.3*1000/ω
   eper=6.3*1000/(2*3.14*3000/60)=20(微米)
   Uper=m*eper=100*1000*20/1000=2000克/毫米
   m*r=2000  m=2000/100=20克

楼主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有专门的动平衡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