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去尾钉(尾刺)有什么方法, 端面粗糙度3.2

楼主(2011-04-02):
我有个产品不想掉头再车尾钉,请教各位前辈,去尾钉(尾刺)有什么方法, 切断面粗糙度3.2

网友:
用斜刃的切断刀切断

网友:
正常切断,留下尾巴。车床尾座装中心钻把尾巴点平。

网友:
磨一下可能最方便

网友:
切下来的尖刺很小,可以用细砂纸打一下就好了。

网友:
在V型块里,用斜口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