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螺纹

楼主(2011-04-02):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
普通车床车螺纹,如果在英制螺纹()里面找到要车的螺纹,是不是可以在径节螺纹里面找到,
比如说我要车G8/1的螺纹,是28牙,可是1/n''里面没有28牙,是不是可以挂在(兀.n'')里面的28牙上车

网友:
千万不可,楼主你玩大了

网友:
那应该怎么车啊

楼主:
是呀,那应该怎么车,1/n''里面没有28牙

网友:
绝对不可。就好比你车M48的螺纹没有螺距,你到兀里找数字车一样,车床后面的挂轮比根本不是一回事。

网友:
1、换台有28牙的床子。2、购买丝锥或板牙。3、改用数车。

网友:
数量大吗?要在普车上干只有自己配挂轮

网友:
1、换台有28牙的床子。2、购买丝锥或板牙。3、改用数车。 4、自己配挂轮

网友:
可以挂公制0.907螺距来车。铭牌上没有就挂轮了。

网友(2011-06-09):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近似值来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