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轴承是否可以单独使用?

楼主(2011-04-02):
推力轴承是否可以单独使用?当然径向受力很小,可以忽略。
单独使用时如何定位?如何与轴配合?

网友:
不可以,它不能定心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单向还是双向的?单向的应不可以,双向的如推力球轴承,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单向的不能限制轴的径向移动,要和径向轴承配合使用是吧?那同时选择内径都相同的d=90的推力轴承和径向轴承配合使用可不可以呀?两个轴承是在同一个轴径上紧贴着的~!

网友:
紧贴?
承受径向的轴承内圈旋转时,不是要碰到承受轴向轴承的吗?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还是把你所用的轴承型号发下 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啊,主要轴向受力时用平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所示,黄色和绿色的是电机的定子和转子,转子带动轴转动,橙色的那三个轴承,轴下端的法兰与一个箱体相连,因此轴是受到扭转力和箱的重力作用。       本想用一个推力轴承来支撑条轴就算了,后来发现推力轴承不能限制径力位移,轴在旋转时会产生左右方向的震动,
因此,加多一个径向轴承来给轴定位。
       上面的是角接触球轴承,下面是推力轴承,中间有垫圈隔开,请高手帮忙看看这样可心不?
       有没更好的方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符上了图,谢谢指教~      推力轴承是52217,角接触球轴承是7217c,thanks

网友:
电机转速多少?下面所接的箱体多重?箱体内是否会有热源(可能会影响到轴的轴向伸缩量)?
主要是考虑简化结构,看圆锥滚子是否可替代。

网友:
可以的  是那种两个外圈中间夹着滚珠的轴承吧

网友:
可以,如果箱体法兰有定位的话,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
呵呵呵呵呵,好说的好

楼主:
现在多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设计了个法兰结构,导致箱体下面有个大孔,成了开式结构,密封不好!要把它密封怎办?
当然不用法兰的话就没这问题了。如果不用法兰,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与下箱C轴连接呢?C轴是与A轴连接同步转动,实现摆头的功能,望请教~

网友(2012-03-08):
到底能不能用到底能不能用到底能不能用到底能不能用

网友:
這個應該可以用吧,軸向徑向都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