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壁方桶焊接,请教

楼主(2011-04-02):
各位社区朋友,我公司现在在焊接一个方桶工件,材料为不锈钢304,T0。5,500*300的方桶焊一个盖子。不知道哪位知道焊接工装,以及焊接工艺的,请联系我,对做出恭喜的一定重谢谢!

网友:
不是吧,这种东西很简单的,你们公司没有能力?还是公司太新了?

网友:
看看不锈钢焊接的资料,很简单的。新人?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可实际没那么简单的啊!你们有图片吗?请发下看看,如何?

网友:
关健是焊时要不要添焊丝焊啊

楼主:
不添焊丝焊,0.5的不锈钢钢板.

网友A:
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但做起来还是有点麻烦,如果是氩弧焊就要做个好点的工装夹具,脉冲不添充焊接,钣金工艺要设计好!如果是滚焊那就更简单了,但滚焊(连续的滚压电阻焊接,焊接过程中导电滚轮需要水来冷却)的设备投入要大一些吧,个人观点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但做起来还是有点麻烦,如果是氩弧焊就要做个好点的工装夹具,脉冲不添充焊接,钣金工 ...

是对接焊接.不是滚焊工装夹具非常的重要,板金件加工要求也很高,要没有毛刺,折弯尺寸要准确.
还有就是盖子成型尺寸要保证,拉伸后要切边,保证平整度,等等.

网友:
去学习一下装饰管的焊接工艺,是对焊哟,刚才在社区内看到电子束焊,你去试试,呵呵。上次见了2MM不锈钢拼板间的激光焊缝真是没话说,就是一条很细的银白色焊缝,

网友(2011-05-10):
那个盖子不能是平板,否则氩弧焊的时候变性就焊不起来了,建议翻边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了,不知道氩弧焊一般焊接的板厚范围是多少?以前焊过6mm的普板,焊接变形。应该是焊接工艺和工装不充分吧!

网友B:
0.5的板子一烧就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的板子一烧就穿了吧!

呵呵,那可以调节电流的!烧穿是很正常的,不过要控制不烧穿是要有前提条件的.现在我公司实验还算可以,可以焊接出来了.要投产100套了.看合格率如何?

网友:
0.5的厚度还好,只是对接,夹具做好点,自动脉冲焊接就可以了,有专门的纵缝焊接工装的,量大的话其实可以上台微束等离子的,活儿会很漂亮

楼主:
老徐,你说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做了,主要问题解决了,还有些细节有待提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社区朋友,我公司现在在焊接一个方桶工件,材料为不锈钢304,T0。5,500*300的方桶焊一个盖子。不知道 ...

不知楼主是哪里的?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跟我联系,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QQ也行。看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D:
现在好像有一种薄板焊接机可能会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板厚0.5用激光焊接比较理想,具体工装结构要根据产品图纸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像有一种薄板焊接机可能会对楼主有所帮助

怎么说?什么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是哪里的?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跟我联系,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QQ也行。看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QQ66845465,浙江嘉兴的.

网友:
我来看看,是不是好东西

网友:
你可以网上查一下,有薄板焊接机的视频,不过不知道设备的价格是否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