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缠刀,求助

楼主(2011-04-02):
车M96X3的螺纹需要用多高的转速和进刀量不缠刀啊.    调质料,  长度100.

我230转老缠刀.求大侠赐教.

网友(2011-06-05):
你用G76车,这个指令排削好。

网友:
排屑好不好和用什么指令没有多大的关系吧?关键是刀具,切屑参数来决定的!

网友:
四百转 刀磨毒气一点.........................

网友:
n<=1200/P-K
K=80
P导程或螺距
你是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
关键是刀具,切屑参数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