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内孔加工方案,请教

楼主(2011-04-02):
属于大型箱体,箱体上边挡住,讨论一下加工方案.
一开始觉得用镗床加万能镗头,但不知可行不可行

楼主:
在线期待,明天总工程师就会给答案了

网友:
图纸很不清楚看不出!

网友:
转个方向,直接钻然后背刮,或者带直角附件头的床子都可以啊

网友(点评):
感觉还是背刮省劲些

网友:
这个简单,使用磁力钻就能完成通孔及沉孔的加工。

网友:
    图纸看的很不清楚,

网友:
反过来背镗呗

网友:
中间空间很大2m*2M 什么方法都够了。万能头能进,反镗可以,吸铁钻也没问题

网友:
建议把50钻磨成台阶型,钻沉一次成活。

网友:
这么大的空间,磁力钻完全可以进去的。

网友:
反刮啊,简单。。。。。。。。。

网友:
电脉冲加工,如何,做个电极横向伸进去

网友:
图纸看不清。如果沉孔在箱外,则镗床随便就可以做了;若沉孔在箱内,则可以考虑背镗,因孔太大,估计磁力钻不太好沉孔,摇臂钻主轴也没那么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下的几位朋友都很有见地,普通方便之处就是可以用磁力钻,但考虑到材料是铸HT500退火后加工,孔位较精准用加工中心,20个好用角度铣刀夹加工,如图,多谢友友的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