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并联机构可控制系统设计需要哪些知识?

楼主(2011-04-02):
    现需设计一三自由度平面并联机构转动平台实现平台X,Y方向的移动和转动,则为实现其功能的控制系统应如何设计?需要应用到哪些知识?

网友:
先把理论数学模型做了,即所谓的解算式,根据速度,精度,插补关系选控制系统,

楼主:
我现在是菜鸟中的菜鸟,对于您所说的这个还没任何概念。现在所了解到的就是控制系统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伺服控制系统,步进电机,单片机,可编程控制器(PLC),控制电路等等,但还没一个控制系统所有组成知识体系,现想了解其中具体的软件和硬件知识。     该机构通过电机提供动力

网友(2012-02-28):
找本相关的书籍 先看看吧 这类机构就与多轴机械手一样的 算法 控制很重要 机构方面非主要了

网友(2012-04-01):
找本相关的书籍 先看看吧 这类机构就与多轴机械手一样的 算法 控制很重要 机构方面非主要了 + v. I& k2 u4 {  R,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