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带输送机达不到设计能力,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哪些?排除电气原因

楼主(2011-04-02):
胶带输送机达不到设计能力,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哪些?排除电气原因

网友:
有些是计算错误,当初就算小了,没有经验,
有些是没有考虑倾角的,
还有是布料系统设计不当,转运站布置不合理,料流程不畅,总体输送效率低,

网友:
哈哈,搞错了好啊,不出错就不会有进步,出了错才会想问题,呵呵。

网友:
表面就是皮带轮载重、转速、电机配合等等还有没有向上调的设计余量
如果再深入变动就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参与。这是一条平皮带,用秦皇岛的软件设计的,计算电机功率50kw,实际取得75kw.

网友:
我厂专业生产皮带机,欢迎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请问你是作技术的还是销售的?希望和你交流

网友:
要用手工算,不要用软件算,你输入一堆参数,它蹦出来一个结果给你,你也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不对,连验算也难。

按照手册公式,你用mathcad来算,可以按照手册上公式样式输入,很直观,也很好验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