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抖动,很简单的问题给我弄迷糊了!

楼主(2011-04-02):
应用户要求仿做液压站,原理图如下

用户原来的液压机就是这个原理非常简单,我也没当回事,照原样仿制了几台,系统使用压力为4.5MPa,电机为1.1kw 4级 油泵为4.2ml/r 齿轮泵,换向阀为4we6,油缸内径80 活塞杆50 行程300 使用的是YXi型胶圈

现在的问题是油缸上行、下行都发生抖动,一共3台设备六只油缸都抖动,有的严重有的轻微。
而用户原来的系统和我的一模一样,他却没有抖动,他的油缸胶圈是o型圈,现在我都迷糊了。
我的油缸 上行的时候压力为0.6MPa 下行的时候1.7-2.5MPa  (上行是活塞杆伸出,下行为活塞杆回收)
上下行时均有抖动,上下行时压力越接近,抖动现象越不明显,有杆腔尝试用单向截流阀憋压,发现上行时抖动现象消失,但是上行压力基本和下行压力一致,速度变慢,用户不太满意。
我想求助各位高手,如何让抖动消失,速度还不能有明显变慢。跪求啊!!!!!!
PS:我原来认为是油缸胶圈太紧了或者活塞、导套间隙配合太紧了,但是修理间隙到最大,有改观,但是不太明显,不能在修了,在修就要漏油了,间隙已经到20丝左右了。

楼主:
油缸分别可以上下行都在,互相不干扰

网友:
我来说几句:
1.油缸下行的时候,没有背压时候,肯定会出现抖动,这个我以前碰到过这个现象,因为油缸下行时候油缸回油腔会出现负压,就是外负载出现小于零现象。
2.油缸上行时候,因为你给的压力是6公斤,可能推力与负载和油缸摩擦副刚好处于半平衡状态,就是说有时候小有时候大,就会出现加速度,加速度有时候大于零有时候小于零,出现抖动。
请其他人补充!

楼主:
使我苦恼的不禁是油缸抖动,关键在于他家以前的设备原理是一模一样的,他的油缸非常平稳,没有一点抖动现象,我现在最郁闷的在这。
叫我郁闷死了

网友:
:lo速度快点 声音不晓得好大 呵呵

网友:
问题出在他现在的缸上,他现在缸的阻力大,而负载相对轻,上试验台测一下缸的阻力就知道了,这种压力,负载不大,还是用O型圈好,加背压,要考虑功率,否则速度有问题,

网友:
建议加个调速阀
试试

网友:
油的问题吧,粘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油缸同设备脱开,看看空载时抖不抖。先排除机械原因,有可能你的缸安装的有别劲。
你的油路山寨的不好,没有测压点,不好检查;没有节流阀,不好调速。
原型泵的流量是多大?你的泵是6L/分钟,太小了。也有可能一台小泵供几个缸,流量不够分配,导致缸动作不均匀。

网友A:
可能油缸内有空气,多运动几次,压力你可以试试加大一些。

网友:
你流量太小,负载小,用O型圈阻力大,一般不会爬行。用其他油缸密封就会爬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关注
1 此油缸下行的时候没有负载,我就不知道压力是从哪里来的,模具只有5公斤,除了这个模具油缸就等于在空走,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空走。 它为什么还有负载?2 那如何解决这种抖动呢?我如果加单向截流阀,能够不抖动,但是速度就变慢了,如何在不损失速度的情况下,来解决抖动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O型圈阻力大?阻力小吧!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你试试以下二种方法。1、加大油泵的流量。2、这样小的压力改用气缸上用的橡胶密封件。

网友:
看看你制作的管经和管接头是否改变,产生失压。

网友:
建议1:检查活塞活塞杆端盖导向套同轴度是否合适,有无卡死,造成油缸爬行。
    2:在油缸每个接头位置加装单向节流阀,实现回油调速。
    3:在油泵出口加装压力表,本油路盲目调压太危险。

网友:
回油路上加个单向阀,搞个0.5MPa的背压试试。

网友:
在油缸的大小腔,各加一个测压点,测一下抖动时两端压力,就应该知道是不是阻力太大了。如果和人家的只有密封圈不同的话,密封圈的可能性大一点,不过也可能是有空气了,多运行几次再看看。

网友:
学习了不少东西,正在学习液压机械

网友:
为什么下行时的压力这么高呢?搞不明白

网友(点评):
我也很迷惑!力量基本上是上行的2倍了!

网友:
油缸制造质量,检查活塞与活塞杆\
导向套同轴度是否合适,造成油缸爬行

网友: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解决,请说明解决的方法以及原因!!!!!!!!!

网友(点评):
正在解决中!解决完成后!一定汇报!

网友:
学习了   看看活塞杆

网友:
顶9楼的说法。你的问题非常有可能出现在油上面。两个液压缸同步工作,而且串联的话,会互相受到牵制出现抖动,甚至破坏液压缸的情况。。。

楼主(2011-05-05):
此问题已经解决!特此记录!测量油缸发现缸体同轴度不好!重新加工缸体!又把胶圈改为O型圈和UHS胶圈!所有抖动现象全部消失!此问题教训惨痛!当时因为系统简单没当回事,结果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立贴为纪,以后在低压力的系统环境下,必须把所有的阻力、摩擦力考虑全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没有检测的程序吗????????

网友:
在电磁阀出口 加个液压锁,看看好不好

网友:
压力低了吧,把压力调大了在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油缸内有空气,多运动几次,压力你可以试试加大一些。

这个说的一定用都没有吧...  楼主做这行的  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呢!
      这个问题我也在想    求解...  跟我碰到的一台设备很像!!!
  9#说的有点理

网友:
人家都给出问题解答了,你们怎么都不看呢?

网友:
可能是流量太小供油不足,我的挖掘机就发生过这种情况,油泵要是产气也会发生油缸爬行抖动

网友:
你的泵的流量好小啊!!!!!!!!!!!

网友:
网上交流太好了,许多朋友都是经验之谈,给后来之人留下宝贵的经验。

网友:
学习一下。按楼主讲的分析一下:液压原理、系统参数和液压元件选择都没有问题,油缸与原油缸不同可能有问题,建议将油缸装在原系统上试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哈,谢了……

网友:
学习了,还请多指教  谢谢

网友:
机械方面是不是强度不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问题已经解决!特此记录!测量油缸发现缸体同轴度不好!重新加工缸体!又把胶圈改为O型圈和UHS胶圈!所有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