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30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02):
前两天修了台M7130平磨液压,故障是磨头没有连续进刀,只有步进进刀。
到了那个单位后向单位里的工人了解了下情况,前两天找过几个人修过,但都没有修好,最后才找到我这里来的。年前还能用的,是后来修完就出的这种问题,而且修理工在修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拆了。
当场试车,发现机床只要一开起来,麻头就动,不是没有连续,而是一直在连续的走,只不过换向的时候动作稍明显一点,而且一点劲都没有。
经过试车和了解到的信息,明白了这种问题是人为的,那就好说了,液压的东西如果不懂,弄的不多,最容易接错油管。打开机床前面的板,看了看里面,根据经验来看,有两根管接反了,将油管接回来,试车,动作都非常的好,没有一点不正常的现象。
分析:磨头液压输出在操纵阀上就只有一根管子,不管是连续还是断续,都是用一根管子供油的,换向是由磨头上面的阀体控制,连续、断续方式选择是在床身的阀体上选择的,磨头液压回油是直接将油输回油箱的,床身阀体的两根管子一根是回油,一根是磨头液压输出。当磨头液压输出、输入油管接反时,磨头的压力油等于是床身阀体的一处回油供应,因为回油不是一路管子,而是有几根,不从这个地方输出回油也可以从另外的地方回油,所以这个回油管的压力是很小的,只有在换向的时候才能瞬时输出压力高一点,造成了换向时磨头动作明显,不换向时也动作的故障。

网友:
1#占座  楼主我越来越佩服你了 赶明跟你学修机床

网友:
大侠,请教下,你那回油与进油管接反了,那不就磨床磨头方向不就反了。电磁阀回油街头接了进油嘛!大侠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
说真的 。那些修机床也够让人不敢恭维的。
     搞机床维修心要细 胆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床身上阀体的回油管是直接回油池的,不是接上磨头的。你理解是都上磨头了。

网友:
听您这么说豁然开朗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修不了呢 其中的原因发人深省啊

网友:
这就是经验,还有就是细心

网友:
维修工中的工程师傅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是接触的少,没见过或是没有记下油路是怎么走的。第二是缺少对液压系统的理解,不能分析判断其中的故障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要在淄博多好呀丫丫丫